天地飞8或9附带的电源插孔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06-02):
如题,谁知道天地飞8或9右侧附带的电源插孔是做什么用的?外接电源貌似不好使啊。。。。。。。另外,天地飞什么时候也能出支持SBUS的接收机啊

网友A:
天地飞18还是天地飞14支持了,
那个好像是外接电源的,不知道是9V还是12V,

网友B:
充电用的,你可以买转换器转换成sbus

网友C:
遥控器的电源插孔一般都是不用取出电池而给电池充电用的。

网友D:
一般来说是用来充遥控器中镍镉或镍氢电池组的,小电流充一晚上。切记如果换了锂电千万不能用这个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