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跪求大神 NAZA V2解不了锁

楼主(2015-06-02):
NAZA V2 解不了锁
电机
不转动是什么原因 还有可能导致电机不转的原因有哪些 跪求各位大神了 小弟刚入门不久

网友A:
解锁的时候电机转动吗?如果转动直接推油门就可以了!我的是这样!

网友B:
接收机模式改了吗?

网友C:
看下你的飞控对应的遥控器摇杆 设置是否正确,,否则也是无法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