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后更加不稳

楼主(2015-06-02):
我的步骤是  通电  自稳模式起飞   定高  打开自动调参  跳舞完毕后在定高模式以及自动调参模式降落   飞机自动上锁  然后切会自稳模式  关闭自动调参  换电池   再起飞   然后飞机比以前更加不稳  一离地就乱跳,根本控制不住, 请问为什么? 难道步骤有错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  现在调参后已经无法正常起飞了  怎么恢复调参前的数据?

网友A:
从来不信自动调参    恢复之前的好像不行  但是可以恢复默认   好像在全部参数表  右边有恢复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信自动调参    恢复之前的好像不行  但是可以恢复默认   好像在全部参数表  右边有恢复默认

好吧  可是默认的悬停好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可是默认的悬停好抖

抖动的话  把P往小调一点

楼主:
恩  那左右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的话  把P往小调一点

大哥  有没有 450的参数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的话  把P往小调一点

恩 那左右晃呢

网友:
配置不同  PID 也不能互相参考的

但是我的450机器  都要在默认的PID上 加P值

你指的晃是很干脆的那种  快速的 晃

还是 很疲软的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下

对  就是像钟摆  控制都控制不住  我只想要你的参数做参考   至少要让他能飞上天我才能调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像钟摆  控制都控制不住  我只想要你的参数做参考   至少要让他能飞上天我才能调呀

那你直接用默认参数就行了  绝对能上天

网友:
别不相信调参,出现钟摆现象一般是P值高了,这里的高了是相对自己动力系统响应速度而言的。3.2以上容易出这个问题。

一般情况是电调或则电机响应不够迅速,高速电调一般没这个问题。这就像直升机尾舵机速度不够快就容易出现追尾是一个道理。

解决方法一个是减小P值,就像直升机陀螺仪增加延时或者降低感度是一个道理

另一个更好的方法是使用高速电调

网友:
其实自动调参后只要把调参开关关闭再打开,就会使用新的参数,如果不喜欢,就把开关关闭再降落,自燃就恢复成原来的参数了

网友(2015-07-03):
学习了,还不会自动调参,想用用,怕他跳的太厉害炸鸡了。

网友C(2016-05-20):
把两次的参数比较一下看看

网友:
不用開定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