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L6给悟充电

楼主(2015-06-02):
做了一个转换头,想外场快速充电,目前还没有充成功,有大神帮忙解答吗

网友:
电池保护板有加密哦 这样冲是不行的

网友:
充个电还他模型加密,真恶心。

网友:
不明觉厉了

网友:
不行的,和单反电池一样,保护板加密。但是你可以拆开,从电芯直接引线

网友:
楼上正解,直接在电芯上接线,简单粗暴。

网友:
别听楼上乱说! 一根正极一根负极加什么密?
你用正负极接好,充电器设置好正确的电压,然后双按电池开关,启动充电器即可。
注意电流不要超过标称的电流,电流大了可能会锁电池。
另外,我用ichang选6S充是充不满的,因为只能充到4.2X6=25.2V,而小悟的电池充满电是4.3*V的。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A:
每个电芯调到4.35V充电即可,一样选6S,电流7A,不做平衡,完事儿。
我用308充,也是类似的设置。

网友:
智能电池内置平衡电路。。。模型用充电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pl6远没308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6远没308方便

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6远没308方便

308,能不能设置充电截止电压为,4.35V?

网友:
引用 楼主:
308,能不能设置充电截止电压为,4.35V?

当然可以,仔细看视频

网友C(2018-04-07):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芯调到4.35V充电即可,一样选6S,电流7A,不做平衡,完事儿。
我用308充,也是类似的设置。

然而 PL6不接平衡头 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6远没308方便

请问下你电池的转接头是怎么diy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然而 PL6不接平衡头 不能充电

谁说PL6不接平衡头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说PL6不接平衡头不能充电?

我自己有PL6  在锂电池模式下 不接平衡头 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