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菜鸟刚学吊机,为啥老是跑偏

楼主(2015-06-02):
模拟器刚学习吊机,为啥老是跑偏,大舵修正就过,小舵就修正不过来...
高手给看看,,,

另外是不是模拟器吊机比真实吊机有点难度(毕竟是模拟的重力,重心等,,)

网友:
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A:
油门要揉,,,注意,不是柔。。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要揉,,,注意,不是柔。。

抛开左手的垂尾和升降的话,右手的油门在一个差不多位置之后  加点 减点 加点 减点,,一直这样子 才会保持住吊机状态?

网友:
         玩的好嗨啊

网友:
用训练模式从头练

网友:
真机比模拟器难多了。你老是偏是因为进入吊机的速度太快,有个横着的惯性。

网友:
请问是什么模拟器,谢谢

网友:
先用大翼展的飞机练,条件反射练好了再用这架练,这架板机不适合练习的

网友:
凤凰模拟器练习请选用EDGE540,就是蓝色红牛那辆

网友:
吊机属于失速类动作,,你这根本就没有一点失速的感觉,,通俗的说就是油门太硬!!建议多练习眼镜蛇动作,也许对你的吊机有帮助

网友B:
吊机属于失速类动作,,你这根本就没有一点失速的感觉,,通俗的说就是油门太硬!!建议多练习眼镜蛇动作,也许对你的吊机有帮助

我也是刚开始吊机,知道有眼镜蛇这个动作,但不知道练习眼镜蛇的技术要领,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你们城里人就是会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开始吊机,知道有眼镜蛇这个动作,但不知道练习眼镜蛇的技术要领,能指导一下吗?

我也是新手,,我只能说说我个人的理解,说得不对不要喷!眼镜蛇动作就是以30度到45度的角来飞行航线!要飞出这个动作要对油门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因为飞机以大仰角飞行的所以说飞机机头是向上的!假如你油门过大飞机将会爬升,使飞机无法水平的航线飞行!油门过小飞机将会失速,而导致飞机无法仰角飞行!要飞出这个动作飞机本身要有一定的低速飞行性能,也就是飞机的失速点要低,飞机的重心看个人的手法,我个人飞,重心要偏后一点点!!飞的时候拉杆进入抬头状态,保持一定的拉杆,然后利用控制油门保持飞机的仰角飞行,一般来说油门在失速点的周围,你看到飞机爬升了就收一点油门,飞机低头了就轰点油门,,记住不要为了轰油门而去故意的轰油门,而是根据飞机的姿态去加减油门!!!!飞行过程中会有很多情况出现,比如说副翼很晃,舵效不足,控的曲线等等!!!这些都要你自己多飞,多感受,多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我只能说说我个人的理解,说得不对不要喷!眼镜蛇动作就是以30度到45度的角来飞行航线!要 ...

说出来容易,做出来难!!当我回复你这些的时候就知道肯定有人喷我!!!对于3D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出来容易,,但是做出来很难,这时候你要大量的练习,当你练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也就那样!!!呵呵!!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飞得好的!!(我记得看过一个帖子说,眼镜蛇一天可以飞出来,你看着就好,别放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出来容易,做出来难!!当我回复你这些的时候就知道肯定有人喷我!!!对于3D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出来 ...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实实在在的去体会了,和你的方法一样,唯独就是仰角眼镜蛇的时候 副翼非常难平衡,一直不间断的左右倾斜,得一直修补,整个过程就显得一直在那左右来回晃悠。。

别怕拍砖,直言不讳....新手们看了会很有帮助的,有的还能顿悟。。。善举!

网友:
加我QQ吧,,我也是新手,,大家交流一下!!!在这里实在不敢说,怕喷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只能说说我个人的理解,说得不对不要喷!眼镜蛇动作就是以30度到45度的角来飞行航线!要飞出这个动作要对油门有一定的掌控能力,因为飞机以大仰角飞行的所以说飞机机头是向上的!假如你油门过大飞机将会爬升,使飞机无法水平的航线飞行!油门过小飞机将会失速,而导致飞机无法仰角飞行!要飞出这个动作飞机本身要有一定的低速飞行性能,也就是飞机的失速点要低,飞机的重心看个人的手法,我个人飞,重心要偏后一点点!!飞的时候拉杆进入抬头状态,保持一定的拉杆,然后利用控制油门保持飞机的仰角飞行,一般来说油门在失速点的周围,你看到飞机爬升了就收一点油门,飞机低头了就轰点油门,,记住不要为了轰油门而去故意的轰油门,而是根据飞机的姿态去加减油门!!!!飞行过程中会有很多情况出现,比如说副翼很晃,舵效不足,控的曲线等等!!!这些都要你自己多飞,多感受,多调整!!

谢谢,说得很详细,看来只能多练多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