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bar v2的问题

楼主(2015-06-02):
新入了亚拓600e,尾舵机kst805,ebar v2,遥控器14sg,调了两遍了,尾巴一直很大幅度的来回摆,感度从40-100都试过了,现在的数值是760us,333hz,travel cw 44,ccw 40,gain 100,yaw rate 80,accel 80,exp 25,stop cw 20,ccw 20,area 0。
机械上没问题,尾变距也很顺滑。
这到底啥情况啊,求助,qq1924462979,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楼主:
我的尾舵是760us,560hz

网友A:
一样的3轴一样的舵机飞5.5很好啊,楼主左右行程够么,数值貌似太小了往内调一个孔增大数值试试也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3轴一样的舵机飞5.5很好啊,楼主左右行程够么,数值貌似太小了往内调一个孔增大数值试试也许就好了
...

行程量到两端刚刚好,哪张数值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程量到两端刚刚好,哪张数值小?

40和44是左右到头的数值么,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和44是左右到头的数值么,有点小

顶多差不到1mm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多差不到1mm吧

我飞着一直没问题,很久没调过了,意思就是左右行程数值最大是多少来的我有点忘了,让数值尽量大点,如果数值很小机械行程就到头了,就把球头往内放一个孔这样就可以增大数值了再试试,也不一定对,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着一直没问题,很久没调过了,意思就是左右行程数值最大是多少来的我有点忘了,让数值尽量大点,如果 ...

嗯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B:
楼主貌似调了很多高级参数
建议试一下初始化  reset成默认参数  感度80  再试试
飞机有震动也会导致尾巴不好
尾舵机行程没问题

网友C:
其实,很多陀螺默认参数,只要调对正反等基本参数,一般都能正常飞行,需要更好才细调参数。所以,我都是先默认参数,飞起来再慢慢根据自己需要细调参数。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貌似调了很多高级参数
建议试一下初始化  reset成默认参数  感度80  再试试
飞机有震动也会导致尾巴 ...

嗯我再重新调一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多陀螺默认参数,只要调对正反等基本参数,一般都能正常飞行,需要更好才细调参数。所以,我都是先 ...

好的,我用默认的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啊,感度40-120试了遍,症状就没变过,是不是陀螺仪的问题啊?

网友:
试试accel 80 减到50 看看,我想可能因为舵机反应速度太快,导致追尾。减小舵机反应速度可能会解决。

楼主:
我已经对ebar彻底失去信心了,把陀螺仪换了一个位置,症状依然不变,折腾了快一个星期了,各种数值都试了,飞都飞不起来,崩溃了

楼主:
暂时放弃调试,返厂检测一下,希望固朗能够帮我看一下啥情况

网友:
travel cw 44,ccw 40,gain 100  建议TRAVEL 55-65 之间  gain 减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