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铜质主轴固定螺丝,从此炸机不损大齿

楼主(2015-06-02):
飞450的模友们都知道,3D状态下摔机,通常都会扫大齿盘,如果用一根铜丝代替固定主轴与小齿盘的那颗螺丝,摔机的时候铜丝被切断,避免了大齿盘扫齿,可是铜丝不好固定,通常都是用钳子弯曲两端固定,操作比较麻烦,而且不美观。今天找到个比较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找一个直径1.75mm的铜丝(取自铜电线)。根据模友们的回复,在此强调,此方法适用于450以下级别的飞机,而且不能是很暴力的3D,否则切3D过程中据说能切断铜丝,另外,不想折腾的人请参照7楼A24的方法,我以前也是这么弄的,铜丝折一下就能用

截取合适的长度,我选的是18mm。

将铜丝固定到台钳上。

准备2个六角小螺帽

准备一个六角螺丝套筒

把螺帽放进套筒,用螺帽对铜丝套螺纹

套好的螺纹,注意套螺纹丝进一圈退2圈,有利于排屑,不可心急一次套到底。

另一端如法炮制,注意台钳固定时用纸片夹紧,防止损伤已经套好的螺纹。

这是我两端套好的螺纹,铜丝弄弯了,相信你能套的比我漂亮
两端用六角螺帽固定

这是装上飞机的样子

还有种比较麻烦的做法,一端套螺纹,另一端用锡焊接一个铜套,然后上台钳把铜套那端用锯子锯出个一字型沟槽,这样相当于自制了个铜螺丝

这样看起来更漂亮,而且固定更方便。

楼主:
刚才在淘宝网上看了看,好像有铜螺丝买,不过不知道硬度怎么样,如果硬度和我做的这个差不多的话,我这个帖子就是多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

谢谢支持!

网友:
太追求完美了

网友B:
LZ动手Diy,要赞一个

可是有时候一天炸几根铜丝,酱紫搞有点累呢

随便剪一截,两头弯一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动手Diy,要赞一个。

是的,我以前就是这样搞的,不过弯在外边看着不爽,所以就这么试了试,确实挺麻烦的,不过外表美观,适合有洁癖的人

网友C:
顶你个有洁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你个有洁癖的

其实我也偶尔有洁癖,大多数时候还是比较懒的

网友C:
敢问洁癖兄哪个星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问洁癖兄哪个星座

双鱼,跟你说了我没洁癖的

网友D:
我也试过了,可是3D大螺距的时候或者突然大螺距的时候,铜丝会断的,因为那个轴套太锋利了。

网友E:
3D飞行感觉还是比较危险,平时飞悬停估计没得事。如果因为这个铜丝突然断掉而炸鸡那是相当不划算啊

网友F:
螺纹会不会太浅啊?但还是不得不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试过了,可是3D大螺距的时候或者突然大螺距的时候,铜丝会断的,因为那个轴套太锋利了。

480以上的不行的,我用的450,不是很暴力的3D,一直这么用,没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飞行感觉还是比较危险,平时飞悬停估计没得事。如果因为这个铜丝突然断掉而炸鸡那是相当不划算啊

450级别的小机器,不是很暴力的飞行,绝对没问题,我一直这么飞的,我现在的水平就是倒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纹会不会太浅啊?但还是不得不赞一个~

螺纹是比较浅,但是你想,那个地方基本不受力,所以不会有问题的,勤检查就是了,最懒的办法就是用钳子折弯

网友:
只要熄火切的及时大齿盘应该没事。何况楼主不飞暴力3D不用铜丝也不会扫大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480以上的不行的,我用的450,不是很暴力的3D,一直这么用,没断过

那可能是我的铜丝太软了,450钟摆,青蛙跳都断过。

网友G:
好东西拿出来分享是值得肯定的,我的120都是这样搞,   可是450级就算了吧!开3D心里不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拿出来分享是值得肯定的,我的120都是这样搞,   可是450级就算了吧!开3D心里不安啊!

适合新手和温柔3D,暴力3D不适合,我的450一直这么用,只有摔机的过程中切断铜丝,从没在飞行中出过问题

网友:
我宁可牺牲大齿,免得提心吊胆的

楼主:
一种方法而已,适合小级别直升机,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3D飞行感觉还是比较危险,平时飞悬停估计没得事。如果因为这个铜丝突然断掉而炸鸡那是相当不划算啊

只有宇宙牌的会有事。
雷虎的机器大不了熄火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