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3C遥控器技术类问题解决 如有新问题请跟帖(新手必看)

楼主(2015-06-02):
有点小郁闷今天还有遇到地址不能点击就不知道怎么打开网盘地址的模友,首先把上面红色字体复制到浏览器地址栏然后点击Enter键盘不会对码的请点击【GT3C对码视频】进入安裝调试上有問題發生時,不要急著把責任歸屬於模擬器故障,仔細看完安裝說明,絕對能解決您所遇到的問題!!如果您的问题非常特殊请跟帖!!
对于一些不爱看说明书的模友,我们只能建议来这里先看完此帖再把你没有解决的问题整理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尽快尽快安排解决好。有模友说打電話問比較快? 那只是說話比打字快,不是處理問題比較快!! 反而產生更多的麻煩,您自認說的很詳細,但我們不一定聽得懂,我們教你得很仔細,你不一定听懂了、会用了、记得了, 下次调试还会遇到同样问题。與其用電話一步一步教你,浪費彼此數十分鐘,不如用较短的時間把問題整理好貼上來,我们撥出時間詳細回應、協助您解決!!

专员神回复:GT3C原配有3.7V锂电池/800mah。其他类型电池不一定通用。如果感觉不够用可以对买几块电池备用。

Q2问:GT3C遥控遥控距离多远?
专员神回复:正常情况都是可以控制200M距离。各类车模、船模都足够用了。

Q3.问:GT3C 遥控开关容易坏嘛?
专员神回复:现在到货的产品开关设置都是已经改进,不会出现老款常见的开关容易坏的问题。现有FS-GT3C国内用户就有上万人,对应这小众爱好圈来说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市场份额。FS系列产品海外用户更是可以用恐怖来形容。比同类设备品牌用户都要多出数十倍。

Q4.问:GT3C 遥控听说容易出现手轮一转就关机,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吗?
专员神回复:这个问题只有第一批次才是这样,现在都已经解决了,都是采用新款内置轴承手轮转向。

Q5.问:GT3C能玩模拟器嘛?出货有配吗?
专员神回复:GT3C支持VRC车模软件,需要加配一条转接线搭载配套FMS模拟器。出货没有配需要自己购买。如果有模拟器又有电子基础可以可以自己接一条转换线。

Q6.问:GT3C 遥控电池怎么充电?充电时间是多少?充满电能用多久?
专员神回复:GT3C电池是通过原配充电线接USB插头充电,充电时间根据上面的指数灯显示为准。充满正常使用是2个小时。

Q7.问:GT3C 遥控电池能用手机插头充电?电流最大要求多少?
专员神回复:GT3C遥控原配充电线可以接我们参加的USB转接线连接到家用电源,充电输入电流不能超过1A。

Q8.问:GT3C 遥控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专员神回复:失控保护设置很简单。
1、失控保护功能说明:
失控保护功能就是对模型车或船进行失控保护,避免因失控造成损失。主要是对油门通道进行控制,当接收机接收不到油门信号时,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将自动运行到当初设定的值,以免误动作。
2、设定方法:
a、将发射机开通电源进入到工作状态。
b、接收机开通电源进入到工作状态,此时信号灯恒亮。
c、控制发射机的油门通道,使油门控制伺服器或调速器进入刹车或熄火状态,然后保持不动。
d、此时将接收机的设置键(如图按下),此时接收机LED信号灯会闪烁,并在3秒左右停止。
e、设定完成。
GT3C失控保护设置:http://pan.baidu.com/share/link?uk=119968564&shareid=462678
Q9.问:GT3C 遥控对码容易吗?对码怎么操作?
专员神回复:GT3C对码非常简单。
关于接收机对频操作:
1、关控,关接收机
2、把对频线插接收机ch3,开接收机电源,接收机灯快闪
3、按着控上bind键(大转轮上方最小的),开控电源
4、接收机灯不闪了,说明已配对
5、关接收机,把ch3上的对频线合下
6、关控
7、再开控,开接收机,可以用了
Q10问:GT3C 遥控3通道可以控制车灯嘛?
专员神回复:GT3C 的3通道是可以控制车灯、风扇等设备。开关是手柄上的CH3按钮控制。
Q11.问:GT3C 遥控能恢复出厂设置嘛?
专员神回复:3C 遥控器打开后,向右打手轮打到底  按BACK按键。这个设置方法非常简单。
Q12.问:GT3C 遥控参数怎么保存?
专员神回复:GT3C 遥控器编辑完成后按确认键【END按键】保存设置。
Q13.问:GT3C 遥控跟GT2B有什么不一样?
专员神回复:GT3C 遥控器是3通道带液晶显示屏幕按键设计非常人性化,是比较不错的一款2.4G遥控器。GT2B是2通道。配3通接收,没有显示屏幕,设置按键没那么精准,是入门机设置。 通用同一款遥控电池。
Q14.问:GT3C 遥控跟GT3B有什么不一样?
专员神回复:GT3C是GT3B升级版本。GT3B是用8节5号干电池GT3C是升级用锂电池。GT3C遥控器是3通道带液晶显示屏幕按键设计非常人性化,新款升级程序设置细腻。内部使用原件店主也比较小,非常省电原厂配800MAH锂电池可以用2个小时。GT3B是老款程序。
Q15.问:GT3C 遥控电池能用B6充电嘛?
专员神回复:GT3C 遥控器的电池是不能匹配B6这类充电器充电插头。如果能找到专用的充电座,电流设置1A是可以支持。
Q16.问:GT3C遥控油门方向反了怎么调整?
专员神回复:打开GT3C 遥控器屏幕选择REV菜单,找出2通道设置成反向保存即可。设置方法可以参考GT3C说明书17页。正反输出设置。
Q17.问:GT3C 遥控转动方向反了怎么调整?
专员神回复:打开GT3C 遥控器屏幕选择REV菜单,找出1通道设置成反向保存即可。设置方法可以参考GT3C说明书17页。正反输出设置。
Q18.问:GT3C遥控油门没有反应,电机一直报警不会停,也不能控制,怎么调整?
专员神回复: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跟遥控搭载的电调不能检测到遥控在最低油门,打开GT3C遥控器屏幕选择E.POINT菜单,把遥控通道正负分别设置120%即可。详细操作参考GT3C说明书18页。
Q19.问:GT3C 遥控转向舵机行程过大/过小怎么设置?
专员神回复:可以通过D/R舵机比例来设置。也可以通过E.POINT菜单里面的1通道进行设置。详细操作参考GT3C说明书18页。说明书20页。
Q20问:GT3C 遥控新版手轮里面有轴承嘛?
专员神回复:现在我们出售的GT3C都是当前最新款,转向是有带轴承,顺滑耐用,也不会出现有开关问题。
Q21.问:GT3C 配套接收怎么供电?要求电压是多少?
专员神回复:GT3C 支持输入电压4.8V-6V。输入设备可以是电调带BEC电压4.8V-6V,也可以是UBEC输出电压4.8V-6V, 也可以是稳压输出的4.8V-6V电池。
Q22问:GT3C 遥控倒车时好时坏/倒车不灵怎么设置?
Q22.答:步骤1:首先确定电调的运行模式是:2: 前进/倒车/带刹车,也就是第一项"1. Running Mode"设置为"2: Forward/Reverse with brake"
关于设置卡的使用方法,这个我就不说了,请相信自己的智商,大家都看得懂的。
步骤2:把电调的Neutural Range,设置为最大那个 12%可根据情况适当调小。
顺便解释一下Neutural Range,也就是中位范围,以前就Dead Band,也就是遥控器中位的一个区间。
步骤3:根据电调说明书,重设油门行程,这个在电调说明书第二步有写,请照做。如果到时运行方向与实际相反,那么请再把油门反向设置为NOR再重复这个步骤。(现在有不少遥控器都是直接油门NOR就可以正常运行,有些则需要是REV),遥控设置具体参考GT3C使用说明书21页。22页。
Q23.问:GT3C 刹车很死怎么设置?
专员神回复:刹车调整成自动刷车,可以根据不同的搭载设备设置ABS 选项。我们常规习惯是设置成放开油门滑行刹车。具体操作可以参考GT3C使用说明书22页。
Q24.问:GT3C 遥控一开马达就转动了怎么设置?
专员神回复:这个首先检查电调是不是双向有刷电调。如果是搭载的是直升机/固定翼用的无刷电调换一款车用有刷电调即可解决。中立点设置可以参考GT3C说明书21页。
Q25.问:GT3C 遥控可以控制风扇的开关嘛?
专员神回复:控制风扇大小可以,我们测试是不能直接关闭。可以通过按键进行调节。
Q26.问:GT3C 遥控器能用数码舵机吗?
专员神回复:GT3C 遥控器是可以兼容我们见到的各类品牌数码舵机,模拟舵机,机械舵机,舵机工作电压要求是能支持电压4.8V-6V范围。
Q27.问:GT3C 遥控器能用高压舵机吗?
专员神回复:GT3C遥控器是不能用高压版舵机,如果接入高压舵机可能导致舵机不能正常工作,或工作不稳定。
Q28.问:GT3C 遥控器支持GT3B/GT2B的接收机吗?
专员神回复:GT3C 遥控器是支持当前FS 系列2.4G所有遥控接收,GT3B /GT2B同GT3C 是用同款接收机。
Q29.问:GT3C 遥控器听说开关容易关掉?
专员神回复:GT3C遥控器开关是设计在手轮上,新款设计已经改进遥控手轮,如果不是自己手动按到开关是不会关闭遥控,打开遥控后直接断开遥控电源没有关闭遥控再次接入电源也是可以直接打开遥控。这个开关只是是经得起考验。我们也是提供一年质保。
Q30.问:GT3C 遥控器英文界面什么意思?
专员神回复:上面的就是各项功能操作按钮跟功能设置菜单,GT3C中英文说明书上都可以找到答案。只要有用查看这都是小问题。
Q31.问:GT3C 遥控器可以存储多少个模型参数?
专员神回复:GT3C遥控器允许储存10套模型参数,接收跟遥控对码后有记忆功能。具体使用可以参考说明书15页。
Q32.问:GT3C 遥控器电池电量过低会有提示吗?
专员神回复:GT3C 遥控电池电量低于3.7V遥控屏幕显示LOW POWER会闪烁,同时有报警声音提示。具体使用参考说明书14页。
Q33.问:那个我遥控器前后油门反了,我调过来以后就没有倒车了,是刹车。怎么调倒车?【不常见问题】
专员神回复:设置搭载电调中立点/中位即可解决。还不好用可以调节遥控中立点。GT3C找到EXP菜单设置中立点可以调整,根据不同设置搭载调整到需要的参数,具体设置可以参考GT3C说明书21页。步骤1:首先确定电调的运行模式是:2: 前进/倒车/带刹车,也就是第一项"1. Running Mode"设置为"2: Forward/Reverse with brake"
关于设置卡的使用方法,这个我就不说了,请相信自己的智商,大家都看得懂的。
步骤2:把电调的Neutural Range,设置为最大那个 12%可根据情况适当调小。
顺便解释一下Neutural Range,也就是中位范围,以前就Dead Band,也就是遥控器中位的一个区间。
步骤3:根据电调说明书,重设油门行程,这个在电调说明书第二步有写,请照做。如果到时运行方向与实际相反,那么请再把油门反向设置为NOR再重复这个步骤。(现在有不少遥控器都是直接油门NOR就可以正常运行,有些则需要是REV),遥控设置具体参考GT3C使用说明书21页。22页。
Q34问:我的光盘不能读取/没有光驱,说明书有下载地址吧?
专员神回复:GT3C说明书是刻录在光盘发出,需要用户可以先下载保存。
GT3C说明书下载: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64090&uk=119968564
存放文件地址是百度网盘如果没有账号也可下载。
Q35问:GT3C 保修多久啊?保修费用怎么算?
专员神回复:GT3C 质保一年【电池不参与保修服务】,7天内质量问题质保可以直接换货运费来回卖家承担。后期质保来回运费都是买家承担。如果方便买家送货到指定的地点,拿来了质保产生的费用卖家承担。
Q36.问:GT3C 有很多套装有什么不一样?
专员神回复:官方标配是遥控工厂出货全套。有3个颜色对应编号:F332灰色 /F333 银色/F334橙色。F43系列单控套装也有3个颜色,跟标配相对比就是没有配接收机。其他配置都是一样。
Q37.问:GT3C 哪个颜色比较好看?
专员神回复:这个是看个人喜欢,GT3C橙色看起来比较鲜艳,GT3C银色面板是黑色手柄,喜欢黑色的可以选择这款,GT3C 灰色就是手柄是黑色,功能一样颜色就看个人喜好了。
Q38问:GT3C中位不准怎么调整?反应慢/反应迟钝怎么设置?
专员神回复:GT3C找到EXP菜单设置中立点可以调整,根据不同设置搭载调整到需要的参数,具体设置可以参考GT3C说明书21页。
Q41.问:GT3C用的模拟器转接线怎么接,里面有很多线颜色不一样?
专员神回复:这个我们不是电子专业也不是很懂,如果有基础或者是有设备可以测试信号可以自己尝试下。
Q43问:GT3C 遥控器官方标配出货包含什么?包含接收吗?
专员神回复:GT3C 官方标配内容包含: GT3C遥控器:1个;3通接收机:1个;发射机锂电池:1个;USB充电线:1个;光盘说明书:1个;备用手柄护套:1个。买家必读下面也有有出货清单,有提供图文并茂可以参看。
Q44问:GT3C 遥控器外壳是什么材料?是不是金属?
专员神回复:GT3C 采用的是模型专用塑胶外壳,搭载软胶护套,超大背光显屏。
Q45.问:GT3C可以用到XX模型吗?
专员神回复:GT3C 可用于专业竞技车模、船模。可用于不同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