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航拍之麦田风光

楼主(2015-06-02):
飞机:MD塞斯纳,改装4发。起飞重量约1150g,3S2200毫安电池,设定报警电压3.6,飞行时间13分钟。
主角图片。

2015-05-31拍的,路上到处在晒麦子,好不容易找到这条路。

视频全长13分22秒。为了节约大家时间,给几个时间点
2分20秒,3分0秒,低空飞过麦田。
4分40秒,无动力滑翔。
9分20秒,倒飞

网友:
不错~! 太风骚了

网友A:
楼主干嘛要用4发啊。。电机电调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嘛要用4发啊。。电机电调多吗

250小四轴不飞了,正好。
我是有了电机、电调,才专门买这个机改的。

网友B:
请教一下四发的原理是什么呢?电机电调怎么接线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四发的原理是什么呢?电机电调怎么接线呢?谢谢!

两正转,两反转,反扭抵消。
四电机各连一个电调,电调的四根正负电源线并起来,接电池,电调的信号线用三根Y线连起来插到接收机油门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正转,两反转,反扭抵消。
四电机各连一个电调,电调的四根正负电源线并起来,接电池,电调的信号线用 ...

是任意两个电机正转反转么?谢谢 改天也做个四发试试,1806的电机能拉起来塞斯纳么

网友:
漂亮的麦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任意两个电机正转反转么?谢谢 改天也做个四发试试,1806的电机能拉起来塞斯纳么

你查我的首飞帖看看,我用的就是1806。左机翼两正,右机翼两反。就是面对机头方向看,左翼逆时针,右翼顺时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查我的首飞帖看看,我用的就是1806。左机翼两正,右机翼两反。就是面对机头方向看,左翼逆时针,右翼顺 ...

好的谢谢!

网友:
你这是塞斯纳轰炸机啊

网友C:
电机是怎么固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怎么固定的呢?

木条+泡沫胶。

网友D:
没仔细看 仔细看看 还是4降呢 看起来好新鲜

网友E(2019-02-18):
溜得起飞

网友F:
厉害厉害 双发塞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