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48无刷电机带桨后机头震动厉害 ------已解决。

楼主(2015-06-02):
双天 3548 1040KV电机,13.5*7的桨和13*6的桨,半油门以上机头震动厉害,
单试电机,没震动,装上桨罩不装桨试也没事,装上桨推油超过半油门机头就震得厉害
两付桨  一付普通 13.5*7 的塑料桨 一付13*6的碳纤桨。
之后换 1060 原装的桨就没问题,
飞机是 蓝宇的742-3 ,注塑机身。
机头塑料比较薄软,已经垫木片加固

网友:
螺旋桨做一下平衡

网友:
桨的尺寸差距也大了点吧?再软一点可想而知。

楼主:
已做桨平衡,情况还是差不多,不知道和桨的安装孔距离有没关系?桨罩是D48*H42 轴 5MM 铝合金那种

楼主:
       遇到问题自己解决,就是在解决前已经再入了一套小点的铝合金桨罩,外加两副11,12寸的折叠桨,80大洋,哈。。。。

       解决了就是好的开始。

      问题出在原机自带的木块电机座,虽然用来是防止电机过热导致热融机头塑料,但木块不够宽,

   不能完全覆盖圆形内部机头,导致高功率电机带大桨高速转动时候,电机只固定在木块电机座

   这个比较小的地方, 另外 没加固的电机座塑料部分由于比较薄软,刚性不够,导致产生小范

   围震动,外传到电机和桨的时候更加大震动幅度。

  现用一块比原来木块电机座大半圈的塑料片,大小刚好能放在机头内面紧贴机头电机座,上紧螺丝

  后通电测试,全油门没震动或者震动完全在可接受范围,这次终于感受到传说中双天电机 3548 暴力

  飞沙走石头的感觉。  陶醉中。。。。

  爽飞期待。。。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过我的应该是桨不平衡,新手不知道怎么做平衡,求解,谢谢!

网友:
电机座太软,要么换掉,要么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