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求助

楼主(2015-06-02):
刚装的穿越机用的银燕的2204,2300kv
电机
,4个里面有一个明显阻力比其它3个大,用手拨动的时候感觉定子和转子间的吸引力比其它3只要明显的大,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大批量生产的一致性差,保不齐有什么其他问题呢,建议你不要用那个阻力大的,最好换个牌子,银燕质量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