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2转向偏移

楼主(2015-06-02):
把精灵2自稳悬停,然后转向,向左转的时候基本上原位置转向,但在向右转的时候就会偏转圆周飞出大约5米的距离,停止转向后才再会飞回原位置,请问各位应该设置那个感度,谢谢!

网友A:
做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高级校准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做了高级校准也是这样,就是向右转才是这样,向左没有偏移

网友A:
调感度貌似不是解决这个的,你只能返厂了

网友B:
飞机超水平状态下再连调参软件做校准,飞机上边粘一个气泡水平仪来调脚架的水平,我也只是听说,没试过

网友C:
没办法,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