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84电机选择

楼主(2015-06-02):
之前冲浪者剩下的电装,能否使用2216 2400kv搭配6*4桨来飞?冲浪者有些腻了

网友:
不能,太大了

网友:
略大,重心有点靠后,反扭有点厉害。我装过,飞飞进螺旋,挺烦人的。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机重心很难调

楼主:
我2216 2400KV搭配冲浪者6*4桨中感觉全油门不够快,而且低空不够滑,之前飞过朋友的飞翼,低空慢速大仰角飞行很吸引而且全油门很快,Z84如何能暴力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机重心很难调

之前飞朋友的飞翼确实感觉重心是最难调的位置,稍微不对就日地球了

网友:
2216有点重了。。2212已经差不多是极限了,2208其实相对最好飞的

网友B:
LS的同鞋去试了之后再来回答,不要误导。可以用,只是有些前提。我一直用450MX 飞Z84, 重心没有问题。我还特地查了一下450MX 是77g 而2216也才68g而已。既然如此2216为何不能用呢???只不过,一定要用2200及以上的电池,不然会如3F所说,机头压不住。另外,我的电调是40A ,也是尽量前置了,如此之后,飞机没有任何问题。暴力得嗷嗷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的同鞋去试了之后再来回答,不要误导。可以用,只是有些前提。我一直用450MX 飞Z84, 重心没有问题。我还 ...

这个情况的话那飞450mx如果是6s那不叼炸天啦

网友:
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有

网友:
2212的加1500的电,还可以

网友:
可以的我飞过,朋友的z84,2216。2450动力6040桨,。2200电池,一直全油门,3分钟就得赶紧下来,很暴力,你想不想把z84的声音搞大点,飞起来是不是更刺激呢

网友C:
2208,2600KV,5030浆,1300电池,全油门5分钟,有速度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8,2600KV,5030浆,1300电池,全油门5分钟,有速度有声音

这是最佳配置了。可以飞20+分钟 速度比2216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