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O舵机跟KST215谁更好,新手求问

楼主(2015-06-02):
本人新手,买东西都是跟风,不知道什么好,只会道听途说,DEKO舵机跟KST215谁更好?我要装亚拓450L,为什么DEKO尾舵机那么便宜

网友A:
跟风~就对比一下淘宝销量呗~

网友B:
KST这些年的口碑不用说了,性价比高,DEKO没用过的人心里都有疙瘩,两款都用过,都不错,KST寿命一年飞了1000多起落,其中一个已经随时没反应,一下子又好了,并且伴随一点点抖舵,不过到这个起落数,也别无所求了,DEKO手上的用了有100多起落,看了它家视频后没用过易碎臂,炸鸡6次,终于把其中一个斜盘给干扫了,当然换个缓冲齿立马解决

网友:
只不过马甲不同而已

网友:
我也用的deko!

网友:
DEKO更好点,0虚位的
KST滑一点,有虚位

网友:
465L就用DEKO吧!
KST215打大舵量有干涉!

两款舵机都不错!

网友:
kst一直在用,挺好的

网友C:
不上電KST 也很滑, 而且齒很細, 換舵臂時很難換回原位, 所以換舵臂都要重新調機.
DEKO 不上電比較硬, 而且齒較粗, 很容易對回原位, 一般換舵臂都不須重調, 換上便飛.

网友:
kst用了一年了,很好用  deko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電KST 也很滑, 而且齒很細, 換舵臂時很難換回原位, 所以換舵臂都要重新調機.
DEKO 不上電比較硬, 而且 ...

通电舵机归中的时候换臂

网友:
目前在用DEKO斜盘舵机,主要我也没用KST也无法比较。但是DEKO用了十几个起落感觉还是蛮顺滑的。大浆对折舵机就能转动。这样能说他滑吗?但是为起来手感也不错。目前在用易碎舵机臂,因为我不相信原厂舵机臂是炸不坏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前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1107金鱼尾 折腾的够呛换了515,但是很多人又没有问题 到底怎么回事也说不清楚,如果1107没问题 那肯定比515划算 便宜很多 用起来也感觉不出来差别      我现在是3*1102+515

网友:
215*3 565x锁尾 富丽465 机器精度有限 也懒得调了 能飞就好

网友:
锁尾就选565MX

网友:
前後買了四個215,其中兩個非常難上易碎臂,大家有同樣的問題嗎?難道就只有我這兩個有公差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KST这些年的口碑不用说了,性价比高,DEKO没用过的人心里都有疙瘩,两款都用过,都不错,KST寿命一年飞了10 ...

你这情况很大可能是215的电机与主板的焊点已经脱开造成的,焊功够的话试试能否焊回来。

网友:
deko的路过,还没调机

网友:
谁来一张DEKO里面的齿轮图啊,除非有什么特别设计,不然这些舵机都差不多。

网友:
DEKO 好坏不说,我很讨厌他的植入广告,N多玩家给打广告,然后给玩家好处!!!东西好不用广告也是好,这样的商家我不认同,而且非常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