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的迷你风洞

楼主(2015-06-02):
       小学时刚接触模型就是看市里海模队在湖里跑FSR-V6.5,后来有点条件了一直玩空模。前阵子想给儿子改条旧的玩具小船玩儿,结果弄来弄去瘾头上来了,弄出两条船,一条是恒龙3810消防船一条是这里要说的迷你风洞了。
       装船前做了点功课,主要是学习了houerlovett关于小风洞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7084
其中有“三十叔”的数据,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船的配置:赛特2858 kv3600 80A无牌水冷电调  烟味的一体轴系  1.4螺距 32mm铝桨 turnigy Nano 2200mah 45c电池 银燕8克舵机 75mm吸水舵 55mm水刀  还有   这种胶带用在船上还是挺合适的所以特意向大家推荐,版主如果觉得像广告我就删了这句话,因为为了找合适的胶带我花了不少功夫,所以才想让不知道的人省点时间的。

这是houerlovett的原贴的内容:
安装视距是学习“三十叔”的数据
出轴铝管7CM,尺寸刚好距三点一线1.8mm
数据很准,中心位置和图上差不多
船是450mm,电机速翔2848  KV4300  3S 3000MAH锂电,80A杂牌电调
75mm小水舵改装加长,与桨的位置差不多平行,操控灵敏度改善
上次试跑,因电池大船有点重起划后速度有很明显提升,起划后速度是蹿出去的,唯一上次遗憾船底进水有问题
目前改回舵吸水了,另外就是防翻,真不好做,本身船就小,只能加配重,配重快太难看,纠结。。。。而且这船真的很稳
没有特殊情况基本上不会翻,琢磨着防翻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这是我设想的装船步骤
1:检查隔水舱密封
2:酒精清洗船壳内部
3:加强尾部及要开孔部位。注意用胶时适当加热。
4:开轴套孔,定位法兰盘。
5:假组轴系,定位舵架、水刀、压浪板安装孔。
6:定位舵杆穿舱孔,水冷管穿舱孔。
7:假组全部部附件,检查重心,确定电调、电池位置。
8:定位电调、电池固定架,定位安全开关。
9:确定水冷管布局,定位出水口。
10:头部用发泡胶防沉处理,处理后要全重试水验证。发泡胶用前实验用量。
11:组装所有部附件,检查装船数据,检查重心。
12:下水检查密封。
13:试航,测试速度和姿态稳定性,调整出轴长度、角度。考虑可调出轴长度,应在最初安装时使出轴靠近上限,调整时可加垫块或水冷板之类减小出轴长度。

为了防沉没开放翻水仓,舵机估计力量不够所以在舵机架上还留有一个舵机的位置以备并联舵机用(手里银燕8克舵机太多了),出轴66mm,重心在断阶后40~50mm左右。看图吧:

尾巴加强

电机安装处加强

尾巴标记开孔

各种角度

网友A:
螺旋桨那个螺母有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那个螺母有阻力。

应该用子 dan头的吧

网友B:
绿色pet胶带比金手指胶带便宜,品质不如金手指胶带。个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pet胶带比金手指胶带便宜,品质不如金手指胶带。个人的感觉。

回头试试金手指胶带

网友:
顶一个,,这也是我下一条船了,,,,是烟味的壳吧,,
很详细,,

网友:
好羡慕有这么牛逼的船的人

楼主(2015-07-09):
最近试水了几次,发现用432桨发热严重。总是没几秒电调就过热保护了,考虑换小点的桨但回想装船时试电机就发现空载十几秒就有明显发热的现象于是还是考虑换电机了。由于口袋却钱找来找去买了个海德拉2874(1540)kv3350,还是装32的桨过热保护的现象没有了,确定是电机的问题。
今天早晨试水两块电池,电机温热,速度估计50+姿态看着半油门时有点趴,全油门时水阶有时会瞬间离开水,当时有点微风,水面有小水波。
玩的高兴时钻水了,钻进去估计有个30秒(当时是度秒如年),进去后水面像涌泉一样,好长时间尾巴朝上跳了出来,遥控过了大概1分钟才又恢复。事后分析认为:没有失控保护,钻进去时全油门直到过热保护停转才又浮出水面。上岸赶紧开盖,高兴的是滴水未进,沮丧的是船头磕破了估计是全油门撞湖底给弄的,还好没给磕漏了!舱内设备如电调、电池都向前明显位移,撞底的力量还是挺大的。
问各位两个问题:
1.钻水前好像有点跳但也记不清了,钻水到底是怎么个过程,是船调整的问题还是操纵的问题,如果是调整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弄?自己还没有磨船底的经验。
2.2858 kv3600电机 3S电池带432桨发热严重(电机电调都烫手)能说明电机质量问题吗?

网友C:
应该不是电机‘质量’问题,是电机扭矩与桨径搭配方面的问题
请问有没有试过430桨,能顺利起滑吗?

网友:
船托很漂亮 哪买的

网友D:
"2858 kv3600电机 3S电池带432桨发热严重(电机电调都烫手)能说明电机质量问题吗?"  确认是赛特的2858吗?配套的水冷套水嘴是否非常小,内孔直径是多少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电机‘质量’问题,是电机扭矩与桨径搭配方面的问题
请问有没有试过430桨,能顺利起滑吗?

倒是没试430桨,手里只有432和433桨。空载试车时发热就很明显,所以就先换电机了。等有430桨再试试。看你做桨的帖子真是高手啊,赞一个!
下午没事把电机拆开看了,轴承好像是好的转动很灵活没有卡滞,就是装上转动总有像磨定子的沙沙声,看定子也看不到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58 kv3600电机 3S电池带432桨发热严重(电机电调都烫手)能说明电机质量问题吗?"  确认是赛特的2858吗 ...

是赛特吧,我淘宝180买的但是电机上没商标,发来时有个包装盒。

赛特内转子2858无刷电机 3600KV 无刷电船马达[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 3600KV技术参数: 电机加水冷套一个

水冷套应该没问题,跑起来出水还是挺高的。水嘴刚拆下看了,内径2.72mm,通道也正常。

楼主:
船拖是恒龙消防船带的,恒龙3810消防船配件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试水了几次,发现用432桨发热严重。总是没几秒电调就过热保护了,考虑换小点的桨但回想装船时试电机就 ...

又想起来,跑船时总是左右小幅度的晃,是要加配重吗?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是没试430桨,手里只有432和433桨。空载试车时发热就很明显,所以就先换电机了。等有430桨再试试。看你 ...

做桨高手万不敢当,做桨比我好的大有人在,自己希望以后加把劲,diy些容易自制而且能跑高速的桨就好了。
我遇到过一例绕组线触到转子发出细微的沙沙响的故障,还有无刷电机轴承一旦进过水,轴承很容易出事,有些电机用手转动时不易感觉到,当到一定转速就会共振发出哗啦哗啦噪音。

从无刷电机的玩法我们可以看出内转子由二极往四极甚至六级八级发展,由20XX、28XX、往直径更粗的36XX、40XX变化,前辈告诫过跑船的电机扭力很重要,电机扭力大了,工作效率就高就更省电。我对你新换的电机很有兴趣,感觉性价比很高,希望看看您用432桨能跑足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桨高手万不敢当,做桨比我好的大有人在,自己希望以后加把劲,diy些容易自制而且能跑高速的桨就好了。
...

我用2200mah3S 这种电池

跑了大概有3分钟左右吧,回来测电压3.79V。下次用控测下时间。

楼主:
海德拉的这个电机我看还不错,最贴心的地方是安装面有个2mm厚直径10mm的凸起可以直接插进一体化轴系的安装孔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德拉的这个电机我看还不错,最贴心的地方是安装面有个2mm厚直径10mm的凸起可以直接插进一体化轴系的安装 ...

跑直线时水刀是划水的吧?因水刀后掠造成压头力矩会使船姿不稳;(我最近才搞清楚右装舵跑直线时因需偏舵因此对船身有扭动力矩)。留意一下舵最下沿锋利的边缘,打磨圆滑会有实际效果的。船高速滑行起来了就一两点触水,触水那点、面与直角边才是关键中的关键,船底其他部分可以先不管。打磨很简单,2000号砂纸包木块轻轻打磨,之后……嘿嘿……用韩国那玩意沾水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直线时水刀是划水的吧?因水刀后掠造成压头力矩会使船姿不稳;(我最近才搞清楚右装舵跑直线时因需偏舵 ...

水刀最低点比船尾最低点还低得多,跑直线水刀肯定在水里。
因水刀后掠造成压头力矩我就不明白了。
也不明白右装舵跑直线时因需偏舵因此对船身有扭动力矩。舵最下沿锋利的边缘,打磨圆滑会有实际效果的。我打磨试试。
用韩国那玩意也不明白,给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试水了几次,发现用432桨发热严重。总是没几秒电调就过热保护了,考虑换小点的桨但回想装船时试电机就 ...

速翔2848 KV4370 ,电调杂牌80A,432CNC桨,电池3S 3000 35C,全程跑下来只有电池较热,所谓性价比高的电池都是虚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刀最低点比船尾最低点还低得多,跑直线水刀肯定在水里。
因水刀后掠造成压头力矩我就不明白了。
也不 ...

哈哈,我是说得太含糊了,这样吧,你做个试验就能理解了:将船支起来,支住前后两个触水点,然后用手指向后拨动水刀以及舵尖(仿照阻力方向),你会发现船首往左下方俯冲,这个力就是造成船姿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水刀有弧度,阻力就不是向着正后方,而是向着后上方(就是说你做这个实验时手指是对水刀的后上方拨动)。
你用的楔形舵你仔细看下舵尖,再比较一下飞机机翼的翼尖(或者全浸桨的桨尖),都不会象这种舵下端是个削平的平面。因为这地方力臂长,产生的阻力会影响船姿稳定。

用正桨的半浸桨船是不是往右偏航啊?在右边装舵,舵的阻力又加剧了船向右偏航,因此你的舵得偏左才能直航,这时舵会产生的侧向的升力,这个力会扭动船身向左倾。(这样安装的船大都顺时针绕圈,舵也大多位于零偏角附近,船身的晃动与这个偏角有没有必然的关系我是没琢磨透,反正我现在左边装舵,左右开弓顺得很)

置顶帖子有些相关的内容比我说的清楚,你最好研究一下。

白色船极不耐脏,我家门前水塘有餐厅,水面有油污,每次跑完船我就拿这个东西擦擦: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说的不清楚的地方就指出来,我再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是说得太含糊了,这样吧,你做个试验就能理解了:将船支起来,支住前后两个触水点,然后用手指向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试试金手指胶带

我直接用电工胶带2元一卷

网友:
分析的不错触水的部分都是影响船姿平稳的要素,但是不玩上几年船很难领悟其中细节!等快明白时已经弃船上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德拉的这个电机我看还不错,最贴心的地方是安装面有个2mm厚直径10mm的凸起可以直接插进一体化轴系的安装 ...

今天见识了这个电机。那阶梯船与你的大同小异,3S 433铝桨,速度不错,但从耗电及发热方面看,配433桨似乎有点过,那电池要是没水冷不知死几回了。我个人看法搭配432以下桨比较合适,电池方面一定要小心。

网友:
带电池整船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