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需要润滑吗?

楼主(2015-06-02):
弱弱的请教一个问题。我的QAV250  用的2204电机,其中一个电机噪音很大,但没有怎么松动,不是需要润滑啦!大家都怎么润滑?用什么油呢!

网友A:
什么电机?一般不要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一般不要润滑。。。

银燕 2204  kv2400  有一个有明显噪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银燕 2204  kv2400  有一个有明显噪音!

有声音的因数挺多的 不一定需要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声音的因数挺多的 不一定需要润滑

感觉就是轴承的声响,你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银燕 2204  kv2400  有一个有明显噪音!

轴承里面有润滑脂,如果加润滑油的话,会把润滑脂溶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里面有润滑脂,如果加润滑油的话,会把润滑脂溶解出来。。。

那是不是加点润滑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加点润滑脂?

耐高温润滑脂可以。。。前提是你有办法加到轴承里面。。。

网友:
楼下回答,,学习中

网友:
别乱来,你可以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有的魔友给电机上油结果空中炸鸡。。。。

网友:
噪音大一般是撞弯轴了吧,加润滑硅脂进去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无需加油,加油就废了

网友:
加不进去

网友C:
银燕2204电机用的是进口轴承,进口轴承加油就报废,你去问一下卖轴承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2204电机用的是进口轴承,进口轴承加油就报废,你去问一下卖轴承的就知道了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