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玩模拟器悲惨了FUTABA的T10CHP完蛋了,大家帮忙啊

楼主(2015-06-02):
今天突然想到玩一下模拟器了,就把FUTABA的T10CHP连接到了模拟器USB的上面。没有过多长时间突然闻到一股味道!就马上拔出了模拟器线但是已经晚了,拆开遥控器的时候发现发射模块上的一个不知道的小原件烧了。找了原因原来是模拟器连接线的两个线碰在一起了!兄弟们帮忙这个可以维修吗?还是要换整个零件啊或者发射模块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兄弟,,节哀顺变!!!

网友:
看起来是贴片三极管??

网友A:
小问题,换个就行了。

网友B:
返厂的好   自己不好搞的  一般不建议把遥控当模拟器使  毕竟功放模块也在工作 对遥控不好

网友C:
明天帮你看下这个贴片三极管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帮你看下这个贴片三极管的型号。

麻烦兄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换个就行了。

这个自己还不好换吧 一般的电烙铁焊不了吧我应该没有这个技术

网友:
拿个热风枪一吹就掉了

网友:
看到六楼的回复真是醉了。。。您这是拿遥控器当宝贝贡起来的节奏啊!玩模拟器不用遥控器用什么?游戏手柄还是网上卖200块的所谓什么模拟遥控一体机啊!

网友:
玩模拟器 烧10c高频头的 路过

楼主:
自己找了几天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原件!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换整个发射电路板

网友D:
目测是个开关管,结合周边电路可以分析出是P管还是N管,找个最常用的BC846 或 MMBT3906之类管子应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个开关管,结合周边电路可以分析出是P管还是N管,找个最常用的BC846 或 MMBT3906之类管子应可以修好 ...

兄弟你这么专业啊 我这个就不懂了 不知道买的到买不到   论坛里的黄飞鸿兄弟答应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个开关管,结合周边电路可以分析出是P管还是N管,找个最常用的BC846 或 MMBT3906之类管子应可以修好 ...

理论上可信,但型号参数不清楚,换的效果难说。楼主这种模拟线都敢用,真是无知者无畏。

网友E:
我最近 也在玩 模拟器   但是你说的 模拟器连接线的两个线碰在一起了 我不太明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么专业啊 我这个就不懂了 不知道买的到买不到   论坛里的黄飞鸿兄弟答应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型号了
...

这类SOT23封装的管子写不下完整型号,只有2或3个字符组成的代号。而日系管子的代号是特别难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 也在玩 模拟器   但是你说的 模拟器连接线的两个线碰在一起了 我不太明白啊

买的模拟器 插头做工不好 两个金属脚的空间太小了稍微用一点力就碰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SOT23封装的管子写不下完整型号,只有2或3个字符组成的代号。而日系管子的代号是特别难查到。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买到整个发射模块

网友F:
樓主: 10C 修好了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返厂的好   自己不好搞的  一般不建议把遥控当模拟器使  毕竟功放模块也在工作 对遥控不好

futaba控,接模拟器时高频头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 10C 修好了嗎?

还没有 找不到单独的发射模块卖,想换那个烧掉的零件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futaba控,接模拟器时高频头不工作的

好像你说的有可能,因为在2.4G的模式下如果直接插模拟器的线路的话,遥控自己就变到PPM模式了

网友H:
我拆开了我的遥控器看了一下,是个三级管形状,型号是S5贴片,百度了一下是:型号 : SD103BWS 描述 : 肖特基二极管30V 350mA 封装 : SOD-323 印记 : S5,这种场合要求不是很严的。 其实当模拟器用的时候可以把高频头取下来,更加省电,也降低了高频头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拆开了我的遥控器看了一下,是个三级管形状,型号是S5贴片,百度了一下是:型号 : SD103BWS 描述 : [/bac ...

非常感谢兄弟能为了我 把自己的遥控拆开万分感谢!就是不知道这个三极管哪里可以买到,如果报型号的话直接报这个SD103BWS给店家吗 我刚才问了一下有些卖的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能为了我 把自己的遥控拆开万分感谢!就是不知道这个三极管哪里可以买到,如果报型号的话直 ...

樓主: 讓我告知你吧, 那只是一個 二極管,找個 1N4007 換上就可以了.

网友F:
忘記告訴你,二極管的正極向著圖上0838線圈那邊.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能为了我 把自己的遥控拆开万分感谢!就是不知道这个三极管哪里可以买到,如果报型号的话直 ...

这个型号的器件在淘宝上应该有买,估计就1快来钱一个,因为是肖特基二极管所以不能用普通的1N1004系列等代换,楼主可到坏了的手机充电器里,开关电源后级低压整流的基本是肖特基二极管,拆一个下来看看好坏,注意安装极性,肯等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忘記告訴你,二極管的正極向著圖上0838線圈那邊.

哦 非常感谢帮忙解决 你的意思是一个脚的是正极两个脚的是负极端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型号的器件在淘宝上应该有买,估计就1快来钱一个,因为是肖特基二极管所以不能用普通的1 ...

哦 好的我在淘宝上搜索一下看看  一定要告诉卖家是肖特基二极管是吧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是限压用的   不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非常感谢帮忙解决 你的意思是一个脚的是正极两个脚的是负极端是吧

真聰明,..全對!!

网友F:
另外...樓主請放心換二極管吧, 我幾個月前也幫朋友修理過,現在正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樓主請放心換二極管吧, 我幾個月前也幫朋友修理過,現在正常使用中.

好的 谢谢 我买过来自己焊焊看

网友:
如果修不好,我这里长期收破烂FUTABA控

网友(2015-07-05):
模擬線不是都作好現成的嗎 怎麼會線碰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