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坑小白遥控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5-06-02):
刚从无限垫的坑爬出来,想接触下多旋翼,主要是做航拍用,平时没事拍拍照 ,录录像,收集点视频素材,没准也去接点送戒指的活,虚心求教各位老魔,新手适合什么样的遥控器,看了坛子里有很多但没找到合适的,是6通,7通还是9通,什么品牌 ,主要是性价比高,维护方便,简单易用。

说到底  就是家里米不多。

楼主:
打球之前顶一顶   真心求教各位老魔

网友A:
在我觉得,大致2000以内的遥控器价格和性能大致成正比。看自己钱包大小决定即可。
对自己有点信心的,可以考虑入9XR之类的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觉得,大致2000以内的遥控器价格和性能大致成正比。看自己钱包大小决定即可。
对自己有点信心的,可以 ...

无限垫的坑回血中    暂时米不足  也没那么大的信心  主要是练手熟悉用  看别的帖子很多人也都不是一个遥控器  现在只是想能应对一下从新手到熟练工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限垫的坑回血中    暂时米不足  也没那么大的信心  主要是练手熟悉用  看别的帖子很多人也都不是一个遥 ...

你这样还不如直接买精灵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限垫的坑回血中    暂时米不足  也没那么大的信心  主要是练手熟悉用  看别的帖子很多人也都不是一个遥 ...

所以说看你自己钱包大小决定。
另外“无限垫”是啥?无线电吗?那你应该优先考虑考虑可以换高频头的控,以后上433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看你自己钱包大小决定。
另外“无限垫”是啥?无线电吗?那你应该优先考虑考虑可以换高频头的控, ...

无线电那
现在就想知道选2.4G的几通道能玩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线电那
现在就想知道选2.4G的几通道能玩的时间长一点

一般都是8~9通道,再多再少意义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8~9通道,再多再少意义都不大。

看坛子里不少人用天地飞7通道的  这个新手容易上手不

网友:
你这需求 别想其他的了 直接买个精灵3靠谱 如果想自己折腾 买个最便宜的控 再买一块er9x的板子 外加一个高频头 自己打外壳或者买打好的外壳 自己组一个16通的遥控 成本不足400块 秒杀一切两千元以下控

网友:
如果从遥控器开始折腾,devo10刷固件,论坛里面很多帖子了。要是不想在遥控器上下功夫,天地飞7或者8就很好。

网友:
直接天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