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遥控器的最白的问题

楼主(2015-06-03):
我只知道伟力的控配伟力的机,华科尔的控配华科尔的机,像天地飞的控配什么飞机能够到手飞?扶它吧的控配什么飞机能够到手就飞?内置的协议是什么?请模友不要笑话。望赐教。谢谢,谢谢。

网友:
陪有接收器的

网友:
扶它吧的控配扶它吧接收

网友:
首先,所有的模型飞机都是包含两部分:一、模型飞机本身,二、遥控设备。一些商品模型厂家出品的遥控模型,这两部分都是同一商家产品;如你所说华科尔之类。相当多的遥控模型模型,这两部分是分别生产的。其次,所有的遥控设备也是包含两部分的:遥控发射机和遥控接收机。遥控设备某一品牌的发射机必然和同品牌的接收机配套使用。只要是同一品牌,发射机和接收机必然可用。不同品牌则不一定可用;多数名气小的厂商生产的接收机会向名气大的厂商靠拢,就是接收机兼容大品牌的发射机。

网友:
现在的遥控设备,基本上都使用了电脑技术,就是遥控器都有“单片机”。所谓单片机,就是电脑的五个组成部分都集成在一个集成电路中(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输出)。遥控器的内置协议,就是一种程序,存储在单片机的存储器中,这个程序就是为遥控器的许多功能服务的。一些厂商的协议,存储在EEPROM中,必要是可以重新写入更新的协议,提升遥控器功能。一些高手中的高手,有时可以自己编写,自己重新写入。

楼主:
谢谢回复。天地飞的模型是什么?扶他吧的模型是什么?什么品牌的飞机可以直接配这两种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天地飞的模型是什么?扶他吧的模型是什么?什么品牌的飞机可以直接配这两种遥控器?

人家解释了半天你还是没看懂,天地飞,扶她吧,都是遥控设备品牌,不生产航模。天地飞配天地飞的接收机可以遥控任何品牌的主流航模,
扶她吧配扶她吧的接收机可以遥控任何品牌的主流航模,
这里的主流航模是指没有接收机,需要加装接收机才能飞的PNP航模套装或者是自组航模。
华科尔,九鹰,esky,hi-sky,伟力这样的小飞机品牌不属于上面所说的主流航模,只能用自己的遥控器或者第三方改装后的兼容遥控器。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要把天地飞的接收机装到所谓主流品牌航模上,是不是买的航模要不含接收机,或者把人家的接收机拆了,换成天地飞接收机。如果这样,小机是不可能了,因为接收机做在主板上。如果这样说,华科尔的接收机装到任何品牌的主流航模上华科尔的控也可以,请看看最上面楼主的问题是要到手飞。请有天地飞遥控器的模友说说。谢谢!

网友:
。。。。。。。。。。。。。。。。。。。。。。。。。。。。。。。。。。。。。。。。。。。。。。。。。。。。。。。。。。。。。。。。。。。。。。。。。。。。。。一般的飞机都是不配控的了,就算配控也一般不好。。。这个叫rtf,ready to fly。现在大多数模友飞的飞机都是pnp或者自组,pnp就是全套不带控和电,你仔细看舵机,电调等航模组件就知道,它们都有一个接头可以插到接收上面,插什么接收就可以用什么控。你买了设备就知道了,并不存在只能插一种控的设备之说

网友:
天地飞的控配天地飞的飞机,扶他吧配扶他吧的飞机。

网友:
LZ要到手飞的不能买天地飞和FUTABA了,大飞机都不配遥控的,要自己买遥控器和安装调试的。买小机飞吧,配套的控已经调试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指点,看来新手选控如果飞小机就不能选天地飞,扶它吧,如果飞大机又不想DIY,也不能选天地飞,扶它吧。

网友:
我是小白  还有小小白

网友:
玩具和航模要分清楚了

网友:
出来个专业大侠从头到尾普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的指点,看来新手选控如果飞小机就不能选天地飞,扶它吧,如果飞大机又不想DIY,也不能选天地 ...

其实亚拓有款到手飞的,futabaT6的控,接受,电池充电器都有,新手如果没之前飞过的,入门还是不错的,省心,以后等摸透了也正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