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解决穿越机失控的?

楼主(2015-06-03):
我用的是t8fj遥控器,山寨接收飞个200多米就失控,改用sb6208也好不了多少,主要是低空贴地飞行,一失控机子就自已乱飞,非常危险,大家是怎么解决的?是加功放还是433?

网友:
穿越机这距离差不多了

网友A:
失控保护设置好啊(油门0),果断入带有信号回传的遥控,信号低于50直接报警

网友B:
信号回传等我遥控目前有哪些呀?只知道D9X,MZ24

网友:
穿越机有个200米应该足够了吧,跑那么远干嘛?
可靠点的话加个2.4/2W增程吧,1公里以内随便穿,保你不失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回传等我遥控目前有哪些呀?只知道D9X,MZ24

华科尔Devo10,屌丝利器

网友:
华科尔的不能回传遥控信号强度,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设置好啊(油门0),果断入带有信号回传的遥控,信号低于50直接报警

什么控,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什么控,说一下,谢谢

X9D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设置好啊(油门0),果断入带有信号回传的遥控,信号低于50直接报警

你的头像精度有点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头像精度有点低啊。。

论坛压缩了和QQ群头像一个鸟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X9D

别笑话我,我还是不知道啥牌子,不是国产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别笑话我,我还是不知道啥牌子,不是国产吧

国产的,出口外国,全英文

网友:
t8fj是什么控.....

网友:
如果是T8FG的话~就这么点距离~你的控就有问题了吧~再不 你就是在高压线附近飞~正常的8fg 200米 怎么可能~~~~

楼主:
低空飞行,加上地面树木建筑干扰,最多就是300多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Devo10,屌丝利器

D10能信号回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出口外国,全英文

哪买的,给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买的,给个连接

笨! 淘宝直接搜X9D

网友:
失控?放心,你会先失图都没图了,就算能控。也是一头栽死

网友:
图传的能力绝对比控的能力差我从里都是在树林里穿着穿着就没图了,,从来没失控过。。当然。。。活动半径。。。100米。。,,D10控,,肥鲨600MW 发射,肥鲨接收,肥鲨蘑菇接收,欧姆威5DBI 全向发射

网友:
同为T8FJ用户为你很难过

网友F:
失控后提控走人上淘宝买新飞机,完美解决失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失控后提控走人上淘宝买新飞机,完美解决失控问题

一次带5架飞机,穿云,远航,妈妈再也不怕失控丢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