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A2212kv980电机能用3S电池 40A电调吗?

楼主(2015-06-03):
我的F550  重2.1KG    20A电调  百分之50油门起飞感觉拉力小  换电调  40A行吗?

网友:
完全可以,但是你换电调对提升飞机的拉力效果不明显,6轴550也就那样了,没什么办法高效续航

网友:
不换电机有何用?

网友A:
拉力不够,你换电调干啥?

网友:
换电调增加了重量,电机不换,做了反向功

网友:
换电机把,拉力不足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力不够,你换电调干啥?

不是电调大了电机转速高吗?,加大拉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调大了电机转速高吗?,加大拉力呀

原来如此!
给力,太给力了。我也换电调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电调大了电机转速高吗?,加大拉力呀

跟你电调关系不大。。。。你电机不换!!!!!怎么能提高拉力(换完大电机就要大一点的电调了)。。。。。。。。你汽车不换发动机,你换个大油箱有啥用。2122电机电压可能就10多V吧20A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你电调关系不大。。。。你电机不换!!!!!怎么能提高拉力(换完大电机就要大一点的电调了)。。。。 ...

2122什么电机?

网友:
22   22   22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12
电机!!!

网友:
电机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