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3电池的外场充电方案,求指点

楼主(2015-06-03):
由于精灵3的电池实在太贵,所以想用外场充电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入的是2K版的精灵3,,充电器功率57W,电池68WH,,充满一块电池大概需要1小时20分钟左右。
尽量采用廉价的方案,手里没有高级的串充充电器,所以暂时有以下几个方案可选
下面有几个方案可选:
1、采用电池包或者车充+逆变器+原装充电器,,
      好处:方便,不用任何改装。
      弊端:逆变器转换效率低,原装充电器功率太低,用于外场充电的话速度慢。
2、用电池包或者车充+B6
      改装方案:剪掉充电器接头处的接线,2头分别用T插或者XT60焊接,外场充电时,电池接B6,B6接改装后的接头。选择4S充电。
      好处:便宜,效率比较高
      坏处:B6的功率太低,比原装充电器还低,如果用山寨充电器的话可以达到80W,但是又怕不靠谱。而且输出电压好像不能设置到单片4.85,也就是总的输出电压只有16.8没有17.4,,电池充不满。
3、用电池包+车充+升压器
      改装方案:依然是剪掉充电器接头处的接线,2头分辨焊接T插或者XT60。外场充电时,电池接升压器输入,,升压器输出接改装的插头。设置好输出电压17.4V  电流5.7A(100W,没有见过4K版的充电器,不清楚官方给的电流是多大,这只是自己计算的)
      好处:最便宜,效率高,充电速度快

前面2个方案由于充电时间太慢,不适合外场充电,被PASS,如果买的是4K版的或者手里有大功率的串充的,可以考虑。
由于最后一个方案没有实践过,升压器输出电流怎么来进行测量呢?(某宝上找到一款是可以调节输出电流的,用电位器调节,但是看不到实际的输出电流到底有多少)
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否安全可靠,,还望有实践过的高手指点。

网友:
2000多买个2ooow的汽油发电机 是你不2的选择····

网友A:
方案2,把B6改成像样点的充电器。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2,把B6改成像样点的充电器。妥了。

那样的话太贵了,,而且手里有个A6,也不玩什么大飞机,,已经很够用了~~~再买一个诸如206B之类的太浪费了,而且我还比较喜欢A6,加上保姆很省心。

网友:
17.4v确实尴尬 电流无所谓的 过剩的不会用就是了

网友:
直接买个电源、要不就直接接车的蓄电池、然后用升压板升到和精灵充电器一样电压就好了
因为精灵的电池平衡都在电池内部电路、你只需提供一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正在DIY精灵3的外场充电宝,攒零件中,成功了再分享

网友:
等待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你能成功,等您分享经验,谢谢

成功与否都发出来共勉

网友:
买了个逆变器,185W的,充电一个多小时,不用给汽车打火,后来发现居然已经出了3个的并充板,需要300W的功率,这功率,脸都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的DC-DC升压器吗?

是的,其实DJI原配的就是个220转17.5V的变压器,外场就是升压到17.5V稳定能提供5A以上电流的就可以

网友C:
17.5V 電流超過7A電池會跳保護模式不給充電,所以電流不可以超過7A
最佳狀態是17.5V 限流6.8~6.9A 約45~50分就可充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有个疑问,,本来也想用升压器。但是被卖家告知可能会无法正常使用,,

原因是说输出的电压不能低 ...

没那么复杂,我试验完全正常,要升压的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5V 電流超過7A電池會跳保護模式不給充電,所以電流不可以超過7A
最佳狀態是17.5V 限流6.8~6.9A 約45~ ...

我是设置成5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私信一下升压器买的哪家的?可以设置恒压恒流是吗?

还在试验阶段

网友:
明确告诉你,逆变器是不二选择,买个12v转220v的纯正玄波逆变器1000w的也才不到20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