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 OSD 工作不正常,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5-06-03):
?from=y1.7-1.2
DVR录的,大家将就着看,主要是看看OSD的画面自动在变。
?from=y1.7-1.2
来段穿小树林的,冒充第一人称飞行。呵呵

网友A:
菜单位置没调好,把没用的条目去掉就好了。

网友B:
跟楼上的同感

楼主:
应该是怎么去掉?
是点前面的对沟吗?

网友C:
我也遇到这,重刷后就好了,如果用的2.4OSD TOOL,就可以把画面选择和选择开关都选择禁止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0489&page=1
感谢jsntjack,我的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