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3这是什么原因,自检完后云台抽筋了。。。

楼主(2015-06-03):
入手P3不到两周,上周日飞完发现云台开机自检后会抽动一下,IMU校准和云台校准都做过了,无济于事,请大侠们支招啊~视频如下:

网友:
APP使用微调一下试试

网友:
深入扶正

网友:
遥控器校准一下

楼主:
请教,这个和遥控器校准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和遥控器校准有什么关系呢?

新的固件支持云台提前转向(遥控给出飞机转向信号时云台会提前转动),要是在遥控没有校准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在飞机自检完毕后误给出转向信号,云台正向楼主展示视频效果一样自动转向的,建议楼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固件支持云台提前转向(遥控给出飞机转向信号时云台会提前转动),要是在遥控没有校准的情况下也有可 ...

明白了,多谢指点,我回去在试试,这个抽风闹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