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接收机怎么一条线连接飞控

楼主(2015-06-03):
天七的控和七通接收机,飞控nazalite,接收机怎么用一条线连接到飞控,需要些什么东西?

网友A:
用排线,只连接信号线。
不过你还是连接 一对 + -, 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排线,只连接信号线。
不过你还是连接 一对 + -, 给接收机供电

但是nazalite上面只插一个三条线的插控啊7条线怎么变成三条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nazalite上面只插一个三条线的插控啊7条线怎么变成三条线?

没用过 nazalite, 但nazalite 飞控说明上不有吗?

网友B:
天地飞没有总线功能,除非用sbus hu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没有总线功能,除非用sbus hub

sbus  sub  是什么呀?是一种接收机吗?

网友C(2015-08-16):
加春熙路附近的魔友435628018,一起耍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春熙路附近的魔友435628018,一起耍热闹。

有多少人?

网友:
先落实 飞控 ::单线 输入 是不是 SBUS

购买 SBUS 转换器 。。。30元一个。。。

网友:
有三种类型的   pwm ppm sbus  接线方式也不一样 ,你看一下飞控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