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HMZ-T3视频眼镜FPV看电影两不误

楼主(2015-06-03):
一直在找视觉效果好一点的视频眼镜,以前用过AIO 肥鲨V3, 还有SD.    效果都不怎么好,接机顶盒看电视效果非常差,没法看的,一直想买肥鲨新款的HD,但是这个价格接受不了,就一个眼镜这么贵,接收机要另外买,分辨率也不是很高,看电视肯定好不了哪里去,电影更加不行,看到论坛有人用索尼的T3飞FPV,请教了他后,心动了。新的T3价格与HD差不多了,不考虑,就去淘宝收了一个二手的2700元,再买一个绿联AV转HDMI的转换器,图传接收家里有了,今天货全部到齐,先接电脑看了几部高清电影,画面非常震撼,屏幕巨大,下载了几部3D左右格式的,3D效果比电影院的好很多,出屏效果很好。
图传接收AV转HDMI最重要的测试就是延迟与弱信号,延迟基本是感觉不出来,弱信号也会雪花,没有信号到有信号反应超级快,这样飞FPV就不用担心了,论坛里面他们的用的AV转换器都是那种便宜的,我怕影响画质,就买了一个最贵的,效果还是满意的,接数字电机机顶盒看电视也很好。
T3 画面可以调大小,100%画面太大飞FPV估计不好,就像坐电影院飞FPV一样,画面太大了,我现在调到70%感觉刚好。
肥鲨的太贵,效果普通,AIO的不能调瞳距没法用,二手T3性价比高又实用,就是佩戴要适应一下,角度佩戴好就没有问题,眼镜下面是空的,可以看下面的东西,戴着眼镜可以走路,还可以看到地上的穿越机

网友:
楼主上点图或者视频吧..

网友A:
目前还是觉得aio好,够轻。但仍希望能有更好的替代品。
之前因为有带aio的美好经验所以Hd出来后就果断入了,结果大失所望。可能是视角太大,镜片离眼球过于接近,镜片畸变严重。也就是lz说的必须带好一个角度,随便动动都不行,适应了许多天后仍然无果,只好出了。现在看来只能寄希望于灵境类的非山寨眼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是觉得aio好,够轻。但仍希望能有更好的替代品。
之前因为有带aio的美好经验所以Hd出来后就果断入了 ...

aio的不能调瞳距,我的瞳距72,所以不能用,hd的价格太贵,只能飞fpv,谁天天飞,没这个时间,t3晚上可以看看电影,3d的效果比电影院的好,差不多的价格还是t3性价比高

网友:
新兵拿分走人

网友:
上点图片看看

网友:
去年我也考虑过入t3的.....但最后觉得还是肥鲨集成度高 携带方便点一个眼镜盒就走~

网友A:
灵镜没试过,现在新人还是用att v2 aio一类的吧。希望大家多交流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镜没试过,现在新人还是用att v2 aio一类的吧。希望大家多交流经验

对于近视的朋友,什么眼镜都不行,我看你出过肥鲨HD,估计你也是近视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近视的朋友,什么眼镜都不行,我看你出过肥鲨HD,估计你也是近视很厉害的

左眼视力极好,右眼50度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近视的朋友,什么眼镜都不行,我看你出过肥鲨HD,估计你也是近视很厉害的

而且我都说了aio带起来感觉非常好。肥鲨除了hd也应该是一样好。

网友B:
同用T3的帮你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近视的朋友,什么眼镜都不行,我看你出过肥鲨HD,估计你也是近视很厉害的

我还看了很多Hd眼镜的帖子,并不是我和个别模友的特例,都需要各种调整,其实这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摘下来会发现镜片是湿的,眼球和镜片已经完全接触了。我感觉这不科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用T3的帮你顶!

少来,我还问过你为什么不用T3玩fpv,你的解释是什么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都说了aio带起来感觉非常好。肥鲨除了hd也应该是一样好。

aio我用过,瞳距不能调,只能说瞳距刚好对的上的人可以用,显示的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来,我还问过你为什么不用T3玩fpv,你的解释是什么来着?

哦,你还这小家子气啊?我主要嫌它太大了,带出不太方便。一般留在家里看电影!

网友C:
樓主请问你用那一个AV转HDM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请问你用那一个AV转HDMI呢?

我的是绿联

网友D:
楼主能否拍个眼镜加接收机的各角度照片,看看是怎么联的,配带后重不重,外观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你还这小家子气啊?我主要嫌它太大了,带出不太方便。一般留在家里看电影!

你现在主要 带什么出去飞啊,不会是  屏幕吧

网友:
替3的盒子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拍个眼镜加接收机的各角度照片,看看是怎么联的,配带后重不重,外观如何,

图传----AV转HDMI-----T3电池盒,另外自己做一个电压调节的模块,淘宝有卖,2元左右,电压调到5V给AV转换器供电
眼镜戴着不重,这个就看个人习惯了,连接上面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就这3样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你还这小家子气啊?我主要嫌它太大了,带出不太方便。一般留在家里看电影!

谁小家子气~

人脸和眼睛还是有个体差异的,不只是近不近视方面。我只能以我个人的经验告诉一下还没买的模友,适合自己的才最好,眼镜这东西通用性不是那么强。新出的灵境值得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小家子气~

人脸和眼睛还是有个体差异的,不只是近不近视方面。我只能以我个人的经验告诉一下还没买 ...

对!要找到自己觉得好的才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主要 带什么出去飞啊,不会是  屏幕吧

哈哈,我有wrap 1200VR眼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传----AV转HDMI-----T3电池盒,另外自己做一个电压调节的模块,淘宝有卖,2元左右,电压调到5V给AV转换 ...

眼镜和转换器用电池供电吗

网友:
楼主还是拍个照让大家欣赏和学习一下?

网友:
其实吧..我也就只想说...HD除了看四周稍微有点点重影那种的 其他都还不错.. 我眼睛也不用多调整 最小瞳距刚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镜和转换器用电池供电吗

T3眼镜自带电池盒了,还带5V电源输出,这个输出可以接转换器,你也可以用外接电池给转换器供电

网友F:
出9.99成新的T3W,看过半部电影,近视眼用不了这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出9.99成新的T3W,看过半部电影,近视眼用不了这货

刚准备入手,你这么一说,购物车里的宝贝又得放回去了,不是说可以搞个嵌入式眼镜或带隐形的吗,之前准备买肥hd的,后看了这贴感觉一机两用也不错,近视眼真的用不了吗,我也是醉了。看来只能抱着屏幕飞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T3眼镜自带电池盒了,还带5V电源输出,这个输出可以接转换器,你也可以用外接电池给转换器供电

已跟你一樣买了绿联 AV转HDMI转换器,請问电池盒的5V是怎樣接转换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跟你一樣买了绿联 AV转HDMI转换器,請问电池盒的5V是怎樣接转换器的呢?

插一个usb线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一个usb线就好了

是插电池盒充电那个micro usb位嗎?
那條缐是要自己做的嗎?

网友:
SONY T3用了一年半看片无数的路过一下。

不过,用模拟图传真有点糟蹋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出9.99成新的T3W,看过半部电影,近视眼用不了这货

多少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插电池盒充电那个micro usb位嗎?
那條缐是要自己做的嗎?

淘宝买

网友:
淘宝目前最低售价打7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