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教关于UBEC的问题

楼主(2015-06-03):
和之前的上单翼练习机相比,这次组装的90mm涵道机PNP版,发现除了电调之外,还多了一个8安的UBEC,请问这个是插在哪里?

网友A:
插接收机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接收机给接收机供电

好,多谢解惑,我猜也觉得应该接那里。我就是在想之前的练习机却不需要这个,大概是因为练习机用的是3S小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谢解惑,我猜也觉得应该接那里。我就是在想之前的练习机却不需要这个,大概是因为练习机用的是3S小 ...

不是的,是因为电调自带了稳压……

网友:
这个8安的UBEC应该是开关电源的效率高。

网友B:
控箱不错,在哪买的?

网友:
涵道机是不死精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多谢解惑,我猜也觉得应该接那里。我就是在想之前的练习机却不需要这个,大概是因为练习机用的是3S小 ...

练习机不需要这个是因为电调的bec供电吧~若锂电电压低了会导致电调bec供电不足,所以还是加个ubec单独给接收机供电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箱不错,在哪买的?

前年在淘宝买的,记不清那家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习机不需要这个是因为电调的bec供电吧~若锂电电压低了会导致电调bec供电不足,所以还是加个ubec单独给 ...

好,这样我就更加明白了,航模要学的东西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