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的六轴模式

楼主(2015-06-03):
各位大神,新人入模,请教下伟力v977开六轴模式,机子好不好飞,稳不稳,锁尾能锁成一根棍么?还有自旋怎么样?

网友:
新的能锁好,旧的不清楚,刚开始有点控制不住,玩几电就好,我的几次就调到旋停了。

网友A:
非常的稳,但针对有玩过直机的模友来讲,如果完全小白的话建议最好先上模拟器,玩出有条件反射之后再上真机!977绝对是入门的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的稳,但针对有玩过直机的模友来讲,如果完全小白的话建议最好先上模拟器,玩出有条件反射之后再上真机 ...

玩过四通机,可以入v977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过四通机,可以入v977么?

如果有基础的话不妨入手玩玩,单旋翼机比四通重棰机灵活很多,很练你的反应,如果你以前玩的是大架的四通机手感相对比比笨,可以大手打舵,977要小碎舵不停修正,但摸索到那个感觉后就会非常的稳,现在有了977我连模拟器都省下了

网友:
977开6轴模式贼稳的,自旋好的没话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基础的话不妨入手玩玩,单旋翼机比四通重棰机灵活很多,很练你的反应,如果你以前玩的是大架的四通 ...

6G模式现在练的可以悬停了,但打到3G模式根本飞不起来,450级的是不全是3G(3轴)模式,我想上450级的得练到什么地步

网友:
6G模式现在练的可以悬停了,但打到3G模式根本飞不起来,450级的是不全是3G(3轴)模式,我想上450级的得练到什么地步

有同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G模式现在练的可以悬停了,但打到3G模式根本飞不起来,450级的是不全是3G(3轴)模式,我想上450级的得练到什 ...

最起码四面悬停可以反应自如,不要心急求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直机最大的魅力在其技术含量,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把基本功练好,否则炸几次你就想退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四面悬停可以反应自如,不要心急求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直机最大的魅力在其技术含量,必须一步一 ...

哦,我知道了,小鸡也炸了好多次了,都是小问题,977我飞3轴模式现在还飞不起来,再就是请教977的油门控制是不也特难控制,我现在不是高就是低, 稍微打一点就高了,那个油门也是不停的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我知道了,小鸡也炸了好多次了,都是小问题,977我飞3轴模式现在还飞不起来,再就是请教977的油门控 ...

继续努力,在没风的情况下应该可以保持高度,关键的感觉,这遥控的手感肯定没有玩大机的精度高,你要用心体会这遥控的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努力,在没风的情况下应该可以保持高度,关键的感觉,这遥控的手感肯定没有玩大机的精度高,你要用心 ...

袄,3轴模式怎么起飞,我怎么一起飞就打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