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悟,以前飞的是直机8年了,纠结于是否买悟和精灵 ...
想入手悟,以前飞的是直机8年了,纠结于是否买悟和精灵3,苦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6-03):
只看大图
想入手多轴了,但纠结于是到底选精灵3还是悟呢,悟的使用效果怎么样?它的故障率高不高?我是配双控还是单控呢,老手们帮我指点一下好么?

网友A:
自己用3,装逼用悟

网友B:
不管是买P3还是悟,使用后你这飞直升机的手就算废了。

网友C:
这,,,不会是参加什么比赛了吧!
估计 都是 买来 拍照片、拍视频。
就看 是否 属于 商业拍摄 咯 ?

楼主:
p3的云台只是能前后俯仰,不能360转动的,
而且抗风能力也不如悟

网友D:
来买我的悟

网友E:
目前有的问题,视觉出问题,起飞直接向一侧高速飞走,云台高频震,机架高频震,飞出100m就失控.图传在城里wifi多的情况下受干扰,电池充满了,飞行中突然掉到10%触发自动降落,其他像失控自己飞跑什么的都是一直以来dji就有的毛病,就不多说了.

网友F:
悟机动性好

网友G:
有银子的话,还是选小悟吧

网友H:
钱多的飞起来压力也大啊

网友I:
单控精灵,双控悟!

网友J:
我也飞直机的,入了悟,感觉挺好,没出问题,拍的片子可以看我最近一次发的帖。出问题的到底是少数。自己多检查多注意飞行环境,相信人品不会那么差

网友K:
我也正在练手以后选一个。。。。

网友L:
直机多好玩,玩什么多轴,没意思。楼主想航拍挣外快,可以考虑电直航拍,高大上!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3,装逼用悟
这种完全看收入水平的好伐。。。。 你飞过悟,在飞精灵。 就是个玩具。 当然,你飞了S1000 在看悟,也差不多。

网友N:
还用说么有钱买悟,没钱买精灵,有人和你飞就买双控版的,没人和你飞就买单控版的,

网友O:
悟的摄像角度是270度或300度,脚架可变形,双控高大上,拍摄好于精灵3,当然精灵3金色和悟都是4K版。悟比精灵3的操控更稳,也就是更傻瓜安全。商用当然悟更好给客户报价,如果自用就看你喜欢哪个造型,还有经济考量。我是深圳经销,咨询182 07558620

网友O:
有个客户买精灵2不到两月,入手一台悟,说想玩得特别一点

网友:
“飞了8年直机”再来飞四轴,而且还是DJI的四轴..... 得无聊成什么样啊。

网友(2016-05-29):
直接鸡鸡上挂一狗盲摄

网友:
悟吧,吊个3/4,可以出风光大片。

网友:
会飞直升机飞大疆是没有难度的,大疆自动化程度相当高,没有什么可玩性,主要是换个视角看看,也相当有趣。
悟没有飞过不好评论,看参数比精灵的机动性要好。主要针对专业航拍用户了!
航拍机的机动性能跟直升机的定义不一样,主要表现在飞行速度,爬升,主要用于高速跟拍。
我现在有P3A,P3P跟P3A主要区别是可以拍摄4K,4K不是专业人士基本用不上。不是很恶劣的飞行条件,P3A的稳定性已经相当不错了!
如果不是特别需求,建议从P3A入门,毕竟成本低,发现不足再升级也不迟。

网友:
同样八年直机飞过来,感觉P3A的乐趣是直机不能替代的。
超远飞行,云拍,VR FPV等等。

网友:
零度的飞机也不错。

网友:
一个入门级一个偏专业级 看需求吧

网友:
如果楼主喜欢照夜景,慢快门,或者空中延时的建议选择悟,如果是平时随便拍拍或者旅游的话,那个P3会方便点。

网友:
感觉悟要好,建议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