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t45涵道求教

楼主(2015-06-03):
固定翼新手,飞过模拟器,之后飞了好小子五六次,基本达到无事故水准,现在冲动买了t45配黑旋风64涵道,想请教要不要上飞控才能飞?担心自己把握不住,
另外飞场环境是草地,无跑道,不知道t45滑草降落有无问题?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
飞完好小子了。。。不用上飞控。近点飞呗,没事

网友:
起飞前油用力抛,降落关油飘降,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t45好飞啊。。是涵道中的练习机

网友:
飞控毁手

网友:
还是先上个z84练手吧,这俩差距有点大

网友A:
这块草地渣渣的很,只适合没轮子的草降飞机,那种小轮子机是起不来的。真要飞T45去广场那,要么金仓湖停车场,这机很好飞的。用飞控飞飞机就是练坏手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草地渣渣的很,只适合没轮子的草降飞机,那种小轮子机是起不来的。真要飞T45去广场那,要么金仓湖停车 ...

你也在这飞过?

网友B:
我们都在这飞过,没见过你啊

网友:
你以前飞直机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飞完塞斯纳比较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在这飞过,没见过你啊

汗啊,我从上海过去的,一般周六,以前在这看到过三个飞滑翔机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草地渣渣的很,只适合没轮子的草降飞机,那种小轮子机是起不来的。真要飞T45去广场那,要么金仓湖停车 ...

T45手抛起飞,滑草降落,是不是不装起落架比较好?多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T45手抛起飞,滑草降落,是不是不装起落架比较好?多谢指教

涵道草降,小心打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涵道草降,小心打叶片。

你好,你是太仓本地人吗,还是从上海过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是太仓本地人吗,还是从上海过去的?

本地

网友C:
4S的T45??多少钱?我也想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地

你好,其实我也是太仓人,祖籍,据说老宅改革开放前在县府街医院那,现在我偶尔去太仓小住,在南洋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的T45??多少钱?我也想入、

3s,就是淘宝上495的那种pnp

网友A:
涵道尽量别草桨,有时候进了草没注意清理,叶片碎掉例子见多了。你可以人少的时候去天境湖广场飞,T45手抛难度大,没有速度拉不起来,飞起来之后就很好飞了。体育场人少的时候也可以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尽量别草桨,有时候进了草没注意清理,叶片碎掉例子见多了。你可以人少的时候去天境湖广场飞,T45手抛 ...

谢谢你,我也是太仓的,多谢指教,这么看来t45还是挺难飞的,我还是先玩好小子吧

网友:
没有问题,T45很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