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娱自乐,做个小飞机玩玩

楼主(2015-06-03):
    说句实话,这个飞机是我做的最不认真的一架了,就用了3天的业余时间做的,做工自认为也很惨,感觉缺少曾经的耐心了。
    不过飞行性能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位置飞了将近20个起落,感觉最大速度可以达到120左右(电的,油动的还没飞),慢速也很平稳
    完全是为了自娱自乐,自己做飞机,便宜的多,乐趣也多,可以做点小个性出来,比如垂直尾翼做成倒装的。轻木机的优点在于刚性强,飞完轻木再飞泡沫的,感觉泡沫的飞机肉很多(感觉很明显)。
   飞机翼展1200mm,算是小型飞机,电配为2216,1250kv,9-10寸木浆,或8-9寸三叶桨,电池2200,3s,20c以上就行,飞行时间上次卡表测了一下。从起飞到降落12分43秒,下来后电池电压为单片3.79,空中半油门就能爽飞

三叶桨飞起来更加帅一些,但是木浆飞起来声音好听

三叶桨飞起来更加帅一些,但是木浆飞起来声音好听

做了两个机身,一个油的,一个电的,目前先飞电的

做了两个机身,一个油的,一个电的,目前先飞电的

网友:
楼主买的切好的自己组装还是有图纸呢??

网友:
同问,楼主是买套才吗?

网友:
是天使吧?!

网友A:
楼主是买套才吗?

网友B:
天使的套材,机翼与翅膀衔接的地方最好加强一下,其他都OK

网友:
好手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使的套材,机翼与翅膀衔接的地方最好加强一下,其他都OK

没搞明白机翼和翅膀衔接的地方在哪,机翼不就是翅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搞明白机翼和翅膀衔接的地方在哪,机翼不就是翅膀么

就是机翼拧俩螺丝到机身的地方,不够坚固。在大动作或者粗暴起降的时候有断裂的危险。我的正牌京商漫步者就是这么飞解体的。

网友:
三天做一架有点慢 哦····EPP一天一架····EPS一天半(热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买套才吗?

这个 套材我在出, 某宝 查  漫步者像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机翼拧俩螺丝到机身的地方,不够坚固。在大动作或者粗暴起降的时候有断裂的危险。我的正牌京商漫步者 ...

一开始 我也没看明白,机翼跟翅膀,哈哈。。。。。

你说的这个位置, 实际使用是不会有问题,的除非你 撞过,那这位置 可以上点 环氧树脂 把轻木块 固化下。就没问题。

网友C:
楼主涂装很漂亮  怎么做的 求指点

我做的很烂

我做的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涂装很漂亮  怎么做的 求指点

你这也不错啊

网友D:
这飞机翼展是多少的啊?

网友:
随便做的都这么好

网友E:
漂亮   先练练手玩多轴 玩好在上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   先练练手玩多轴 玩好在上固定翼

多轴和固定翼貌似不是一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翼展是多少的啊?

1.2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