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池冲放电多少次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5-06-03):
6S
电池
冲放电多少次就不能用了?我现在电池最少冲电放电了50个来回。7块电池每块电池里面都有一两个单片电压比其他的低0.5伏——0.8伏。但是这7块电池用在零度E1100机身上还能每块飞个5分钟到6分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得必须换电池了~

网友A:
请电池方面的专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坐沙发上静静地等候。

网友B:
电池没鼓包就好!不知道**用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鼓包就好!不知道**用什么电池
我的有点鼓包~

网友C:
我的探索者官方说充300次就需要换新。

网友D:
正常用也就一百多次,飞的频道的话一年要换,不然容量下降,放电C数也会下降的

网友E:
容量逐步衰减,电压差不大的话还能用用,大鸡鸡可要小心

网友F:
自己组的电池,买回来需要进行分容。还有像这种高放电倍率的电池最怕过充还有过放和超流放电,如果这几样都没有发生过那就是电池自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G:
这样算下来成本还是蛮高的哦,烧钱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