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尾悬停起飞1-2分钟后机身左右晃动不知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5-06-03):
对尾悬停起飞1-2分钟后机身左右晃动,刚起飞时一切正常,非常稳定。1-2分钟后就开始左右晃动了。我用的是飞越ZYX-S陀螺仪。主旋翼感度由3D调到新手模式,不起作用,不知那里出了问题。请有经验高手指教。

网友:
降低副翼感度!

网友:
电池不行吧? 飞了2分钟电不够,转速太低,螺距太大!

网友A:
用的是DEKO斜盘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DEKO斜盘舵机?

我用的是 台湾MKS  DS1210斜盘舵机

楼主:
副翼感度已经降低了,不起作用。

网友:
左右晃动还是左右抖动?

网友:
我来看看,准备调机

网友:
主轴横轴一换 问题就能完美解决

网友:
降低陀螺仪感度

网友:
还是震动过大的原因呀,排震吧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转速不够造成的,话说你电池该换了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没有装稳

网友:
尾舵感度减少看看

网友:
电机也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