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带保护板的超低价3S 2500mah 控电

楼主(2015-06-03):
现成控电容量需标严重.闲着没事做个超低价带保护板的3S 2500mah 控电.本人声明不是商家广告.物品自己在网上购得.经过试用效果良好.不多说。上图。

网友A:
哎,废过两块控电,都是插在遥控器上忘记拔,过放了。

网友:
要是低点保护,失控,那JJ不就呼呼了。

网友B:
你好,航模用的电芯能做空点吗?

网友:
情愿关机炸机也要保护好控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航模用的电芯能做空点吗?

理论上能实际上不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能实际上不能.

你在误导新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在误导新手吗?

那到底能不?天7电压最高6v怎么改

网友:
你啥电池做的空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到底能不?天7电压最高6v怎么改

用锂电,一片,3.7v,

网友E:
废旧动力电可以做控电的。没关系。
另外,LZ这种保护板的关断电压在3V左右。正常使用不会触发关断的。放久了也没关系,电压不会掉到0去的。因为电池电压掉到3V保护板就关断了。要想开启只要给电池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误导新手吗?

怎么把大体积动力电塞进控里是个问题.低电压控的电压是个问题.

网友C:
一块控电几十元.,小的还没个电机贵....纠结那么多干什么哦?要打算超长待机?充一次飞一两天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航模用的电芯能做空点吗?

可以做,没问题,先要看控的工作电压,还有做完体积能不能放进电池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控电几十元.,小的还没个电机贵....纠结那么多干什么哦?要打算超长待机?充一次飞一两天很难吗?
...

这电芯买来就有保护板,体积正好,适合做控电,主要是不怕忘记关控。成本还比现成的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废过两块控电,都是插在遥控器上忘记拔,过放了。

我的控电也是这样坏的,没办法,忘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废旧动力电可以做控电的。没关系。
另外,LZ这种保护板的关断电压在3V左右。正常使用不会触发关断的。放久 ...

说的对!这控电能用到控低压报警,又不会降到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到底能不?天7电压最高6v怎么改

天七可以用锂电,1S的就行,用动力电芯拆一片或我改控电这电芯一片,进到控系统设置里把供电方案改成锂电,主要正负极不要接反就可以了!

网友F:
控电要用好的。

网友G:
3楼、6楼 正解。孰轻孰重,明摆着。
稍微好一点的控,电池低压都会B....B....B.... ,但绝不会自作主张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