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在固定翼失速的时候切到增稳模式有用吗?

楼主(2015-06-03):
请教下 新手飞机如果装上APM 在失控的时候切到增稳模式有用吗? 另外如果只要增稳模式是不是就不要GPS了?

网友A:
你说的失控 如果是遥控失控 那怎么切都没用了 只是希望自动返航设置正确 等待它自己回来
如果你说的失控指GPS抽风之类的 切自稳 或者定高都可以 这两个模式不会有GPS参与 罗盘也不参与

楼主:
没玩过的来说说吗

网友B:
如果是真的速度不够的失速,开增稳模式只会让情况恶化,必然炸鸡
一般玩FPV的用增稳,失速时候要切到手动脱离失速或者螺旋状态。和lz说的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