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碳纤管的好工具

楼主(2015-06-03):
最近发现一个截碳纤管的好工具,用起来非常顺手,叫做截管器 这是截完的效果

网友:
这是管子割刀.新的是好用的 旧的(割过铜管,铁管什么的)就有割不断的赶脚.

网友A:
这管子让老孙的四轴电机偏移炸机,建议不要用,伤碳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让老孙的四轴电机偏移炸机,建议不要用,伤碳管

没明白,这刀子是割不好么?

网友:
空调割管器·····································

网友C:
早就在用了,哥。不过,话有说回来,其实并不完美。要慢,用力要均匀,不能急。另外,切到最后,最好不要用这个,而是用更加锋利的美工刀,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让老孙的四轴电机偏移炸机,建议不要用,伤碳管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用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在用了,哥。不过,话有说回来,其实并不完美。要慢,用力要均匀,不能急。另外,切到最后,最好不要用 ...

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
碳管只能锯,用金属切管器伤碳管容易压分层

网友:
5、9、12 楼正解。不建议使用这个工具。

准则:纤维类的板、管,都只能锯断、磨断,不可以压力切断。否则严重破坏其层理结构,甚至在断口处扯下一长条碳纤维。

那个工具仅用于 铜管、铝管、铝塑管 等非纤维材质的管子。

切割碳管碳片用电磨 + 小砂轮锯片,完美。

网友:
切割机就好,一直这么切,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这刀子是割不好么?

这样容易把碳管压分层,甚至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