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问题

楼主(2015-06-03):
菜鸟问个问题!遥控的接收是只能用一回吗?还是可以无次数的用啊?

网友A:
不是,可重复利用,但是要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重复利用,但是要调试的。

可以重复利用

网友B:
没坏的话,随便用。。。。。。。。。我也想问个问题。。。。。。。天地飞9遥控器,可以用天地飞其他接收机吗?天8  天7  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坏的话,随便用。。。。。。。。。我也想问个问题。。。。。。。天地飞9遥控器,可以用天地飞其他接收机 ...

统一牌品的接收机应该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统一牌品的接收机应该都是通用的

啊。这样啊。。。我最近看了个微型机。。。用天4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