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机架安装全过程(超多图)

楼主(2015-06-04):
之前的H4 680炸机了、后来就买了现在的双C扣的安装如下
先用水平气泡打量一下看看是否水平(纵向)

横向(看了都没有问题就用这快瓷砖做基准水平面)

然后看看板子是否有变形

也是横向纵向

管子和折叠处安装用力压到底

如果孔不对的时候就用一条2.0mm的钢丝(自行车辐条)直接插进去扭

扭对螺丝孔就可以上紧螺丝了

贯通的

用刀片把这个面的毛刺削一下因为出模的时候会有毛刺

然后安装C扣

安装铝柱的时候用纸巾把铝柱包起来然后再用牙钳夹住这样就不会花了

安装C扣的时候我是直接用电钻

扭力是3档扭力保证每个螺丝一样紧

上铝柱

然后打水平

看看是否变形了

卡到位有个大概的样子

孔对准了、然后用一个螺丝固定

折叠GPS座

我全部打满螺丝、就算掉了3个还有两个定位

上上层板打水平

多个一起比较准

安装飞控看是否水平

看吧都在中位

安装电机、转弯处用热缩管缩

管夹和末端要保持1-2mm距离要不受力不好

打水平可以这么打

也可以这么打

最好就是这样打、把机架倒扣过来

保证倒扣过来水平

然后放到电机座下面的下层板上打一打一个准

就这样

焊接好后全部用热缩管打包

主进线是12号线、然后变两条14号线

这样两边走

线路安装整理后

飞控周围保证不要让线碰到、这样比较好

电调电机线直接焊死、发亮了就好了

安装GPS前也要打水平

上桨、首飞

飞行的时候机臂有点震荡、感度大了或者小了下来电机温度基本上一样
手感觉、忘记带测温枪了(以后补上)
因为这还是空机云台什么的都没上

起飞重量是1937.2g空机、留空时间是28分钟
3S 10000mah电池、3508 700kv 1238桨

  朗宇X3508S 700kv电机震动、直接放水平气泡在电机座上全油门不会掉下来

四个同时都不会掉下来、这就说明电机震动非常小、动平衡比较好

网友:
这认真劲

网友:
啊诺复活啦

网友A:
作工不错,认真细致!

楼主:
要不老是说不稳、对角电机热什么的

楼主:
差不多复活了、飞控都是收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工不错,认真细致!

现在是全部用热缩管包起、至少一层、线路都是焊接

网友B:
我水平都打好了 但是3.4对角两个电极还是比12号的热 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C:
看看  顶一个  真细致

网友D:
我是个白板,也想玩多轴,所以问你个问题。谢谢 :你这个配置 ,如果挂两轴云台和狗,留空时间30分钟多大的电池。谢谢

网友E:
学习LZ的认真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水平都打好了 但是3.4对角两个电极还是比12号的热 还有什么原因吗?

电机座不水平就这样,要四个同时

网友F:
阿诺出新帖啦。。。。来顶你了。很详细,电机座反面打水平的方法很不错学习了。。你也装了好些H4了。。以后D h4的时候看看这个帖子非常有借鉴价值。
哥们,问个事,过几天你都试飞完了,能不能说说双C和单C扣有什么区别?能不能比你以前那个单C的更好一点?或者有明显提高???
电机全油门不错,我的V3508 700KV样子不错。有事空转的时候感觉比你振动大,4个电机0到全油门手摸有高频振动,有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  顶一个  真细致

想要好就得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个白板,也想玩多轴,所以问你个问题。谢谢 :你这个配置 ,如果挂两轴云台和狗,留空时间30分钟多大的 ...

我的配置留空估计是15分钟挂狗,空机是30分钟,3S 100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诺出新帖啦。。。。来顶你了。很详细,电机座反面打水平的方法很不错学习了。。你也装了好些H4了 ...

单C双C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没什么较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诺出新帖啦。。。。来顶你了。很详细,电机座反面打水平的方法很不错学习了。。你也装了好些H4了 ...

我的是朗宇X3508S 700kv电机,还炸过一次,有个电机返厂过,其他的没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LZ的认真细致。

要不安装不好

网友:
我想问一下,除了电机坐,其他的不水平,有啥办法调水平么

网友A:
我的H4飞得也挺好,就是地面站图象水纹波挺多, 可能是布线时视频线没有用摒蔽线的原故,想拆开改又好麻烦,不知楼主有什么不用拆机的好办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H4飞得也挺好,就是地面站图象水纹波挺多, 可能是布线时视频线没有用摒蔽线的原故,想拆开改又好麻烦 ...

换显示器、还有接收端稍微放远一些距离显示器

网友:
直播了 详细

网友G:
学习了,我也买了个H4 680双扣的 知道要注意那些细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我也买了个H4 680双扣的 知道要注意那些细节啦

主要是打电机座水平,飞控水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留空估计是15分钟挂狗,空机是30分钟,3S 10000电池

谢谢了。挂狗用4S 10000的电池能飞多长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挂狗用4S 10000的电池能飞多长时间呢?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H:
牛我跟你你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我跟你你样做的

以前我也发过线路焊接的、只是没这次的详细

网友:
详细  受教了

网友I:
4110和3508同样15村浆,那个续航更长?拉力够用?6S??

楼主:
引用 网友I:
4110和3508同样15村浆,那个续航更长?拉力够用?6S??

这个没测试过不知道

网友J:
顶楼主  这个应该可以上4S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楼主  这个应该可以上4S电池吧

这个配置是4S的配置、不过我的电池都是3S所以就用3S了
3S和4S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K:
楼主用的什么云台 这个架子果冻严重么 我也想用这个架子组个四轴  留个企鹅聊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用的什么云台 这个架子果冻严重么 我也想用这个架子组个四轴  留个企鹅聊聊呗

我的企鹅671691391
我用的是三轴狗云台、
以前的架子还好、现在的还在调试中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企鹅671691391
我用的是三轴狗云台、
以前的架子还好、现在的还在调试中

我靠 竟然有好友 你是那个玩大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靠 竟然有好友 你是那个玩大脚的?

以前是、现在很少玩

网友L:
这就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呼唤的“工匠精神”,赞,顶!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就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呼唤的“工匠精神”,赞,顶!

不过现在还在调试中,不稳定

网友M:
这活真细致,我那个草草了事,结果后续调整很麻烦,还好现在调整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活真细致,我那个草草了事,结果后续调整很麻烦,还好现在调整的还不错

我的现在不知道是飞控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旋转就往后或者往前飘一段距离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的现在不知道是飞控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旋转就往后或者往前飘一段距离

貌似有问题,应该不能是飞控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现在不知道是飞控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旋转就往后或者往前飘一段距离

控是不是开了混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貌似有问题,应该不能是飞控问题吧

刚刚看了、没开过混控

网友N:
起码有500克的减重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N:
起码有500克的减重潜力

你装一个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貌似有问题,应该不能是飞控问题吧

我已经找到旋转的原因了、是飞控的问题
我换了一个飞控就好了、现在大风天气旋转都不飘
之前的也是naza v1刷的最新固件、现在的也是
都是不带灯的版本、但是有个就飘换原来的就不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旋转的原因了、是飞控的问题
我换了一个飞控就好了、现在大风天气旋转都不飘
之前的也是naza ...

楼主:
今天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电机振动过大也会引起飞控抽筋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今天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电机振动过大也会引起飞控抽筋的

电机的动平衡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机的动平衡不好?

恩、我还有一个是F450的、上面的电机振动大
今天悬停了一下就不稳定直接倒扣了
回来拆开桨发现振动真他吗的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还有一个是F450的、上面的电机振动大
今天悬停了一下就不稳定直接倒扣了
回来拆开桨发现振动真他 ...

那只能换电机了

楼主:
F450的换电机或者换转子

网友O(2015-07-14):
不需要用分电板么?那个线没看清楚怎么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需要用分电板么?那个线没看清楚怎么分的

就是这样的、电调两个两个并联一起
XT60刚刚开始的是12AWG进线
然后再分两条14AWG的
最后才和电调线连接、效果就是下面的图片上的

网友P:
可以,我也搞搞个H4

网友Q:
引用 楼主:
要不老是说不稳、对角电机热什么的

LZ 首先来赞一下你!
在好多个帖子里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关于一个让我纠结的问题!!
我原先飞的是580的架子,现在出了 ,最近一直在看H680的架子,
关于动力的问题,我原先飞590的架子 一直用3508KV700的电机,上4S电!
现在H680的话一直想用原3508KV700的电机上1238,但是又担心续航的问题~
加上H680B本身的重量再加狗台  估计续航能力更不行了!
看了LZ的 3508KV700 这个续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 首先来赞一下你!
在好多个帖子里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关于一个让我纠结的问题!!

续航时间以前的是15分钟航线下来电池电压是3.7
现在的是加重了、留空时间只有10分钟
空载是28分钟、都是3S 10000电池
过段时间换个云台看看能不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我也搞搞个H4

期待、呵呵

网友Q:
引用 楼主:
续航时间以前的是15分钟航线下来电池电压是3.7
现在的是加重了、留空时间只有10分钟
空载是28分钟、都 ...

LZ,所以说我还在纠结不想换电机了,就也想用3508,但是一直在担心续航时间问题
我原先580的架子 3508的上4S5000,全重2.45KG 飞15-16分钟3.6V下来!
我想实在不行的话,想上4108电机了,KV选上小点的,580-600KV的~~
现在还没买68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所以说我还在纠结不想换电机了,就也想用3508,但是一直在担心续航时间问题
我原先580的架子 3508的 ...

如果是选择4108  600kv左右的效果和3508  700kv左右的没什么区别
换电机就直接用380KV左右的然后用15寸桨、6S电池

网友R: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选择4108  600kv左右的效果和3508  700kv左右的没什么区别
换电机就直接用380KV左右的然后用15寸 ...

关键就是想用原来的动力和4S电池的!我感觉4108的KV580会相对合适点的,可以上到13寸浆,原4S电还能派上用~~~我在考虑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关键就是想用原来的动力和4S电池的!我感觉4108的KV580会相对合适点的,可以上到13寸浆,原4S电还能派上 ...

那你试试吧

网友S:
非得稳稳的,水平的较真啊

网友:
还用水平仪泡表

网友:
比我轻。620距机架,3508,400KV,1555碳桨,6s,6000的,空载飞38~40分钟。起飞重1800g。。油门36~38起飞。电流8~10A。

网友:
要飞行时间长的,最好上飓风4110KV420   上15寸螺旋桨以后可以升级17寸   可以上1万到16万的6S容量   飞行可以到35-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S:
非得稳稳的,水平的较真啊

必须多次校准水平

楼主:
必须要用、而且还要多个

网友T(2016-03-30):
不错,一样的机架,可以学习了。不过我打算W4830 Kv420  1555浆做H8,楼主可有好的建议?用wkm飞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错,一样的机架,可以学习了。不过我打算W4830 Kv420  1555浆做H8,楼主可有好的建议?用wkm飞控,谢谢。 ...

看你自己喜欢

网友:
好专业的贴子。收藏

网友T:
你好,楼主,我的H8已经装好,wkm,马达恒力4830,6s10000mah,请问上桨温度比下桨要高一些,正常吗?
另外,GPS下松杆还会有类似att模式下的惯性漂移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楼主,我的H8已经装好,wkm,马达恒力4830,6s10000mah,请问上桨温度比下桨要高一些,正常吗?
...

上下电机可以用不一样的,不过我没弄过,漂移问题估计是飞控不平要不就是飞控问题,我遇到过,换飞控就可以了

网友:
當時考慮到如果電機有問題便於維修更換,所以用的是一樣的。 上次炸雞 dji陪了我一套A2,我到時候換了試試。謝謝您的回復

网友U(2016-04-29):
这么仔细的安装都不稳  垃圾飞控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么仔细的安装都不稳  垃圾飞控没救了

呵呵,你来个看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来个看看呗

我的装的不仔细   同样的机架我的动力E800

网友V:
看来啊诺和老高一样都出关了。修炼完成了。

楼主(2016-05-29):
引用 网友V:
看来啊诺和老高一样都出关了。修炼完成了。

一直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