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evo电池,你们用的 觉得还行吗?

楼主(2015-06-03):
我之前买了一块evo 40C  2200,够猛 ,但是,最大的感受就是 电池好重 像是一块铁疙瘩似的。 新买的时候,电压差是0.04,后来充满电的电压差为0.09-0.1, 可能因为我的320b充电器和10多元的电显问题吧
我没有用过格式, 看到过有模友说 “格式才是良心货”,我也不大知道  我就知道格式是大厂。

楼主:
关于充电器,我也不大懂。  比如50多元的BC-4S15D和B6比的话,才充电的平衡精度上  差别应该微乎其微吧???       当然,如果和500元这个价位的比  肯定是有差距的吧,不过也可以忽略不计么???         不管几十元的平衡充 还是好几百元的平衡充,充电精度和对电池损伤 应该都差不多吧  只是贵的功能更多更方便吗???     关键还是看电池质量的好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充电器,我也不大懂。  比如50多元的BC-4S15D和B6比的话,才充电的平衡精度上  差别应该微乎其微吧?? ...

楼主:
enen,省事节奏

网友A:
大肚快。我有十块电池。就一块花牌evo的3s 2200 35c的大肚。涨气。

网友B:
没用过EVO,花牌电池一直用的是以前的金色外皮,非常好,不输格氏,就是感觉放电C数跟标称比差了点,因为大电流掉压比同C数格氏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EVO,花牌电池一直用的是以前的金色外皮,非常好,不输格氏,就是感觉放电C数跟标称比差了点,因 ...

噢噢 格式电池,还是旗舰店买着放心吧, 不知 淘宝上的格氏电池 非正品多不多,,, 不过 格氏官网和天猫格氏旗舰店 同规格电池尺寸都有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肚快。我有十块电池。就一块花牌evo的3s 2200 35c的大肚。涨气。

不能够吧,哥们你用的嘛电装啊 非常规配置吗?(非常规配置 允许的话  还是并联更能保护电池吧,,,)
我那块40C evo  非常硬很平整  像是加上了铝板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肚快。我有十块电池。就一块花牌evo的3s 2200 35c的大肚。涨气。

高C电池太娇气,注意3.8V保存……

网友:
钱没有白花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够吧,哥们你用的嘛电装啊 非常规配置吗?(非常规配置 允许的话  还是并联更能保护电池吧,,,)
...

沒有什麼特別電裝,就x2212 40a的電調。漲氣是事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C电池太娇气,注意3.8V保存……

都常用。一星期飛兩三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常用。一星期飛兩三次。

金色老花牌是我最喜欢的电池了,EVO没敢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什麼特別電裝,就x2212 40a的電調。漲氣是事實。

是不是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色老花牌是我最喜欢的电池了,EVO没敢用呢。

为什么不敢用呢,金色老花牌哪方面令你这么满意,

网友:
沒有摔。就有一次發現有點漲氣。後來越來越漲。現在還能用。但是感覺已經用不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色老花牌是我最喜欢的电池了,EVO没敢用呢。

哦。還有分老新的?這個還真不知道。下次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敢用呢,金色老花牌哪方面令你这么满意,

电芯儿一致性太屌了,电芯寿命非常好。C数低,但是重量轻。外皮我很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儿一致性太屌了,电芯寿命非常好。C数低,但是重量轻。外皮我很喜欢。

嗯嗯,性价比也比格氏好听多啊

网友:
也用金色老花牌的路过。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