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精灵3 1080p跟4k版本摄像头是一样的,不服来辩

楼主(2015-06-04):
反正我一直都是这样觉得的,因为货源原因或者设计方便原因等情况,银色版很有可能也是用的安霸a9芯片,因为金银的镜头组是一样的,而且安霸a9跟a7拿货价应该差不了多少,我也我猜测用的硬件是一样的。别不相信,事实很多手机厂家就会因为别的旗舰机原因,软件屏蔽了4k摄像功能,然后后面高手破解出来了。我上台手机就是摩托罗拉me525原本是没720p录制的,但是后面被破解720p录制,现在用的lg g2官方是没4k录制的,现在又有人破解出了4k录制补丁。。。。。而我们精灵3银色跟金色拍照都是1200万,1080p参数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大胆猜测......

网友:
好贴,,知道什么尽管说出来

网友:
有些意思。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问题是A7芯也能做到1080P/60fps,不如楼主分解一下P3A的相机看看是啥芯片。

网友:
一样也正常啊。1080的就缩水简配了

网友:
CMOS是一样吗?

网友:
太普遍了以至于不值一提。 硬件相同,靠软件屏蔽功能来区分档次。 还有比这个更正常的吗?

网友A:
原本好的飞控系统,愣是花时间和金钱简化一下,搞个低级版,就为了卖得更便宜。只能说降低配置的难度远远低于创新新突破的难度

网友:
首先是硬件的处理能力要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好的飞控系统,愣是花时间和金钱简化一下,搞个低级版,就为了卖得更便宜。只能说降低配置的难度远远低 ...

naza LITE跟naza v1跟naza v2硬件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刷的程序不同,卖的差价一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za LITE跟naza v1跟naza v2硬件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刷的程序不同,卖的差价一半

非也。。非也。。。naza LITE没有PMU。。。把PMU的价格加上与V2的价格几乎完全一样。即使现在LITE可以刷V2固件,没有PMU,很多功能也还是无法实现。鸡肋一枚。。。。
当然,只买飞控,不买GPS,配穿越机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也。。非也。。。naza LITE没有PMU。。。把PMU的价格加上与V2的价格几乎完全一样。即使现在LITE可以刷V ...

正解

网友C:
镜头可以一样,,但是  处理芯片可能不一样 因为,论坛有拆解和说明,,4k 的版本处理器有风扇证明 芯片不一样发热大,,1080P的不用风扇 芯片发热小可能不一样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头可以一样,,但是  处理芯片可能不一样 因为,论坛有拆解和说明,,4k 的版本处理器有风扇证明 芯片不 ...

又一个人说风扇的事,请问谁的1080p没风扇?我见过n多1080p,全部都有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一个人说风扇的事,请问谁的1080p没风扇?我见过n多1080p,全部都有风扇

顶你,  怎么那么多人说A版本没风扇,   不服我来供照片,   我手里就是1080P A版本   开机风扇转的呼呼的

网友:
新人求教,到底精灵3两个版本同样拍1080p效果一样吗,有没确切知道的朋友?一直纠结,无法下单,差价不说,不想花冤枉钱,如果专业版效果好,那当然还是买好的,没差就买高清版,困扰很久,网上也没确切答案

网友:
相机上有风扇吗,不是说机身风扇。

网友:
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批量的东西就算单个查10块钱差价。。量产10万片后呢?就是100万差价。。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