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款第二台滑翔機,這次裝了襟翼。

楼主(2015-06-04):
同款第二台滑翔機,這次裝了襟翼。這次是衝着優惠50塊的價格去買的,但是的確老實的說,便宜這50塊百分百羊毛出在羊身上。第一,包裝簡陋。原價時是有一個泡沫的固定飛機部件的盒的。這次就只有封口紙加一個能裝得下機身的紙皮盒。第二,機身多處瑕疵。明显是工艺问题。反正店家也不老实。不多说。上点图上点襟翼收放的短视频。

网友A:
这机也装禁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也装禁翼?

本來就設計帶襟翼。這機的降落速度快。裝襟翼是想達到减速提高升力降落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來就設計帶襟翼。這機的降落速度快。裝襟翼是想達到减速提高升力降落的效果。

请教:襟翼的两个舵机是走接收机的两个通道,还是一个通道(如用一个通道怎么接才能让襟翼同时向下一起动),谢谢!

我一直是用两个通道,用一个通道不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襟翼的两个舵机是走接收机的两个通道,还是一个通道(如用一个通道怎么接才能让襟翼同时向下一起动 ...

用一個通道,用y綫,舵機同一方向安裝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襟翼的两个舵机是走接收机的两个通道,还是一个通道(如用一个通道怎么接才能让襟翼同时向下一起动 ...

還是兩個通道方便。混控也好設置調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一個通道,用y綫,舵機同一方向安裝就可以。

看照片上的两个舵机是反方向安装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上的两个舵机是反方向安装的啊

因為我這是用混控的。不是用Y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這是用混控的。不是用Y線

谢谢,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來就設計帶襟翼。這機的降落速度快。裝襟翼是想達到减速提高升力降落的效果。

不快吧,你这是v5吧,我飞x8用两块2200电池那么重都不觉得快啊,降落很早就收油了

网友D:
请教楼主,襟翼慢动是如何设置的?另外襟翼需要设置平尾混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快吧,你这是v5吧,我飞x8用两块2200电池那么重都不觉得快啊,降落很早就收油了

我這機用6寸的槳很快。加上這款機降落的速度還是相對比較快的。如果早收油過低,會容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襟翼慢动是如何设置的?另外襟翼需要设置平尾混控么?

這個可以通過比例通道混控調節速度。也可以如果控支持的話可以調舵機速度。你所指的平尾混控不太明白是指什麼。

网友E:
胶木支架容易断,最好改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胶木支架容易断,最好改铝合金。

是不是炸機斷的?我的這個支架沒有出現這情況。前一台也是用這個支架。移植過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可以通過比例通道混控調節速度。也可以如果控支持的話可以調舵機速度。你所指的平尾混控不太明白是指 ...

谢谢解答,我研究一下去。
另外我问的平尾混控意思是打开副翼的时候飞机可能会抬头,是否需要在遥控器设置用水平尾翼同时修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炸機斷的?我的這個支架沒有出現這情況。前一台也是用這個支架。移植過來的。

没有炸过,原来用900kv的电机,拆机准备换kv1100电机时发现已经断了1根。想想也后怕,上周末下雨没飞,要是飞了,可能就提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炸过,原来用900kv的电机,拆机准备换kv1100电机时发现已经断了1根。想想也后怕,上周末下雨没飞,要 ...

哦。可能是個別質量問題。不過有條件換了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解答,我研究一下去。
另外我问的平尾混控意思是打开副翼的时候飞机可能会抬头,是否需要在遥控器设 ...

你意思是放襟翼時。飛機可能會抬頭?這個就要調整放襟翼的速度和角度了。快放肯定會掉高。飛機降落時都要控制修正各舵面的。不同場地風向等都有不同。不會放襟翼就一勞永逸的降落好的。只是一個協助的作用。也不同飛機性能不同。襟翼的作用也有不同的效果。要飛過才好測試調整。不知我有沒有理解錯你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放襟翼時。飛機可能會抬頭?這個就要調整放襟翼的速度和角度了。快放肯定會掉高。飛機降落時都要 ...

谢啦,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