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在我看来,电动太阳鸟这类的复材滑翔机,电机散热问题 (只有安装在机头外面)。

楼主(2015-06-04):
开散热孔,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电动太阳鸟的机头空间安装2216尺寸的外转,太显空间狭小  在常规电装装配下  电机安装在机头内部  很快会烫的要死。 更别说超越非常规的配置。。。。。
TW的顶级F5D 竞速机玩家告知我是给机身前后开散热孔的,而在我看来 用在起码用在太阳鸟 不是嘛明智之举。
我的电装是豹子1880kv 8×6硬桨、14.8v,超越了非常规配置一点,不过在承受范围内(顺便说句,我个人一直对折叠桨有偏见……,不过 正打算买一对折叠桨用用)

网友A:
太阳鸟设计之初是用于无动力山坡飞行的,所以机头设计窄小。电装以后散热确实是个问题可以考虑开机头散热口,电池仓后开出气口,出气口一定要大于进气口,而且一定要加固机头。

网友B:
我认为“电滑”只是用电力把飞机带高就够了,不是持续运行,要不然就没滑翔的乐趣了。我是把油门放到拨杆上去了,只有关闭和全油(当然有缓启动),用油门杆精确控制襟副翼和蝴蝶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电滑”只是用电力把飞机带高就够了,不是持续运行,要不然就没滑翔的乐趣了。我是把油门放到拨杆上 ...

我就纳闷了,襟翼有嘛乐趣呢,设置个蝴蝶刹什么的 到底有嘛乐趣呢,关键是慢慢悠悠的用到襟翼和不用到襟翼 乐趣在哪??
我是把襟翼固定死了,志勇的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鸟设计之初是用于无动力山坡飞行的,所以机头设计窄小。电装以后散热确实是个问题可以考虑开机头散热口 ...

电动太阳鸟比电动台风的机头部位空间大挺多的了。 那架高速电动台风,用的是减速组 6S 13吋折叠桨,即便电装是常规配置  电机发热小,但是 飞手应该还是不敢大油门超过10秒

您说的,电池部位开出气口,这样做对于风阻系数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吧,,,    我认为还是把电机安装在机头外靠谱的多得多,只要想办法和注意 尽量别在泥土地上着落 别让电机进入异物即可

网友A:
我既有一架电装的台风也有一架无动力太阳鸟,当初一并搞回了3架无动力太阳鸟。对太阳鸟算有点了解,太阳鸟后期E-SUNBIRD适当的为电装将机头部分加粗,但依旧无法舒服安装合适的动力。其实这里你可以对比RCRCM家的那款9百多的竞速机,那款机头部分巨大,很好选择动力。
说回你这架,电机外装考虑到降落的安全性我不十分认可,而且我个人比较偏执,对电机外装这种不美感的装法一直不能接受。其实合理开散热口,加上不要全程全油门,散热问题应该不大。另外告诉你我当初在玩比较刺激的电滑时也曾遇到多散热问题,后来曾想过在机舱内安置一个CO2小气瓶,间歇开启以起到降温作用,但最终没有实施,推荐给你。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纳闷了,襟翼有嘛乐趣呢,设置个蝴蝶刹什么的 到底有嘛乐趣呢,关键是慢慢悠悠的用到襟翼和不用到襟 ...

这个我给这个大哥做个回答,玩过F3K的DLG的对蝴蝶剎它们是情有独钟啊,我也搞不明白,估计就是享受其中的乐趣吧,比如高潮,哈哈,见笑啊

网友C:
其实啊,我们把简单的问题想的太过于复杂了,生产者并没有考虑到大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啊,我们把简单的问题想的太过于复杂了,生产者并没有考虑到大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哈哈

所以复杂点的事情简单做 “把电机外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复杂点的事情简单做 “把电机外置”。

这样最省事,不考虑电机过热,今天一个朋友的飞机就冒烟了,确实内部没有太大空间憋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既有一架电装的台风也有一架无动力太阳鸟,当初一并搞回了3架无动力太阳鸟。对太阳鸟算有点了解,太阳鸟 ...

说实话,电动太阳鸟比f5d好看挺多挺多的,但是 我是很倾向没有襟翼的f5d  不但f5d更容易搭配电装、还有重量也要轻得多等等的优势,关键 我飞飞机 向来不用襟翼,觉得把太阳鸟襟翼固定死 …… 不说了

开前后散热孔,我没有见过复材滑翔机的开散热孔的图啊。之前 我用过的银燕bl2815 920kv电机,此电机的发热量极小,但是 试装在太阳鸟机头上,结果  很快烫死,当然  2815外转子太过大了点;后来用过68克的 豹子外转,结果 赫赫  依然很快速的电机烫的就不行了(1880kv用在后推的冲浪者上 电装又加大了 但是丝毫没有过热的问题),至此  我觉得,(开散热孔 虽然我没这么干过 也不大懂)开散热孔 对于我的电装 应该是不大可行,,,  其实 我同样深知外置电机安装的不利因素(弊端),但是 我还是认为 外置电机安装发 更佳靠谱,,, ,,

其实,核心因素和问题所在就是“高速”二字,不然 慢慢悠悠的飞 丁点意思没有, 大把的银子买复材滑翔机  不飞高速什么的,那岂不是大材小用 浪费了么。。。  至于卖家说的 太阳鸟不用襟翼 无关紧要,只是失去了襟翼带来的乐趣。  我就纳闷了,用襟翼,还能多出什么乐趣吗??? 襟翼不就是设置个刹车、蝴蝶刹、减速和降落用的么,  襟翼除了这些功能外,还会增加嘛乐趣呢???求解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最省事,不考虑电机过热,今天一个朋友的飞机就冒烟了,确实内部没有太大空间憋死了

电机废掉没啊,即便没事  电机也应该受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废掉没啊,即便没事  电机也应该受损了

不行了,空中冒烟

网友:
太阳鸟都可以装3542的电机,有什么散热问题?

网友D:
我觉得太阳鸟好像本来就不是为了高速或者长时间动力设计的.初衷可能就是最多30秒动力,然后就是找气流慢慢飘.要不就去山坡无动力.话说我其实想山坡好久了,可惜上海两小时车程内根本没有条件

网友:
好的 讨论贴  CTRL+D慢慢关注

网友(2015-10-30):
引用 网友A:
我既有一架电装的台风也有一架无动力太阳鸟,当初一并搞回了3架无动力太阳鸟。对太阳鸟算有点了解,太阳鸟 ...

有qq吗,想请教滑翔机的一些问题

网友(2015-12-19):
引用 楼主:
说实话,电动太阳鸟比f5d好看挺多挺多的,但是 我是很倾向没有襟翼的f5d  不但f5d更容易搭配电装、还有重 ...

关于  襟翼和蝴蝶刹 的 说法 我 发表下我的看法 。。 襟翼的作用 主要是增升  加阻  放宽滑翔机的速度范围。。  喜欢高速的 有时候低速玩玩 也可以 ,不能拍死。。。  蝴蝶刹。。 就是刹车 。。。 这个 平时用不上,楼主可能飞场条件很好 。。
有些飞场条件不好的或是 到一些野外去玩 , 就那么一块块空地 这时候有蝴蝶刹落就方便很多  。。。曾经在 山上飞过 2米的 电动巫婆 好刺激,不过落地要是没蝴蝶刹 铁定 落不了。

网友:
油门只有开和关 散热不好也不是一直开着的 毕竟太阳鸟不是竞速机

网友(2016-05-02):
引用 楼主:
电机废掉没啊,即便没事  电机也应该受损了

盘热动力气流的话,还是要用到襟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最省事,不考虑电机过热,今天一个朋友的飞机就冒烟了,确实内部没有太大空间憋死了

电机安装位置可以掏空呢 ??

网友:
没有襟翼,做飞行模式切换直接用副翼来,当然也行,dlg这么干的。但是有襟翼效果会更好些
蝴蝶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高速冲低降落和低速漂降比较的话,还是后者惬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太阳鸟好像本来就不是为了高速或者长时间动力设计的.初衷可能就是最多30秒动力,然后就是找气流慢慢飘 ...

是的,这样是最好的解释,机型决定

网友(2019-02-06):
豹子电机很好吗?我用的tp

网友:
襟翼除了刹车 还可以改变机翼外形 增大或减小机翼攻角 更好的玩气流

网友:
我用的丹锂2221一点都不发热!温温的!不知道你们是怎样个烫手法!

网友:
动力时间很短,不用考虑电机发热。

网友:
襟翼在滑翔机作用非常大,你估计没有玩过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