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飞FPVfreerider 录一段

楼主(2015-06-04):
手感感觉还不错 三脚架没拿回家 小蚁也没拿回家 所以手机放在控上录的 飞的有点瞎

网友A:
太慢了。。。用high rates模式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慢了。。。用high rates模式飞

我控垂直拿的 方便手机录视频 所以温柔飞了

网友B:
求教   如何设置,连接控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   如何设置,连接控没反应

你用的什么解密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刚看到,已经解决,我用的四合一的解密狗!已经可以完美使用!

你是怎么连上的  我的也是四合一加密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连上的  我的也是四合一加密狗

开关拨到  G4  G5  那个位置    就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拨到  G4  G5  那个位置    就可以啊!

我所有开关都播了

网友D:
新手打算入穿越坑,表示这个 好难啊。。。

网友D:
真机 就是这种感觉吗?

网友E:
楼主以前是飞直升机3D的么?怎么才能练到你这种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机 就是这种感觉吗?

差不太多 如果真机风大的话 还是有区别 再就是紧张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以前是飞直升机3D的么?怎么才能练到你这种程度?

哈哈哈  直机就会对尾 模拟器能对侧 别谈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模拟器练了多久?

没练 都是真机上手飞的 都玩小机连起

网友F:
嗯,比我强太多了。现在我的水平勉强完成一圈不炸鸡,还错过N个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比我强太多了。现在我的水平勉强完成一圈不炸鸡,还错过N个门

慢慢练 你习惯就好了

网友:
模拟器,没玩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所有开关都播了

遥控器在PPM 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打算入穿越坑,表示这个 好难啊。。。

我没连控   键盘飞好难

网友G:
求 飞机 参数 设定啊,我不会设置空翻不成,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 飞机 参数 设定啊,我不会设置空翻不成,求教。

调手动就可以了 我什么都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在PPM 模式吗?

D10没刷固件应该插上就行了吧。 没找到怎么调PPM

网友(2015-10-11):
引用 网友C:
我所有开关都播了

敢问我的四合一USb上没有开关啊。。。配天六只能看到三个通道,能指点下吗

网友(2018-11-04):
内啥。。。你手动high再录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