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通过遥控器控制相机拍照、摄像

楼主(2015-06-04):
看到像dji和零度的到手飞,可以直接利用
遥控器
控制开始停止摄像或拍照,感觉这个功能其实很好的,省了很多后期剪辑的麻烦,还省sd卡。
但是,看上去好像一般的像gopro,小蚁,mobius这些设备如何能支持这个功能?
有没有能够支持这个功能的便宜一些的方案?

网友A:
一直就是纠结这个问题! 楼主有办法了一定要分享下

网友B:
好像不行吧,P3是通过APP才能实时进行拍照或者录像的。

网友C:
能看到图像就不错了。功能都有了,dji吃什么去

网友D:
这个需要改装 用遥控器的一个开关通道控制相机的一个按键

网友E:
相机的话很容易实现,一般的相机都有快门线,直接改一下就行了。
各种狗就要困难一点。不过也见过高手直接按钮上加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