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问题?

楼主(2015-06-04):
请问大家,2216外转子机电上下窜动有问隙,怎么修理?
求解答!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把间隙写成了问隙。

网友A:
一般是轴承磨损了,换轴承,如果轴承没问题的话就把轴敲紧一点。

网友B:
电机上下窜动,要看幅度,如果是在0.4MM以内,不理它也可以正常工作,如果电机是后推工作类型的电机,有间隙也可以忽视。
加入原本没有间隙,现在有了间隙,基本原因在于轴与转子盖发生了位置偏移,或者说是无头螺丝没有锁紧,你可以把电机拆掉,
重新调整转轴与转子该的位置,最后重新上无头螺丝,记得上螺丝胶。

网友C:
顶丝(机米)固定式:松开顶丝,重新紧固。
紧配合固定式:,垫片主义。(嗯,是本人的主义,对各种虚位零容忍的强迫症症状。)
垫片加哪里有讲究,注意磁极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