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电脑调试,遥控调试没反应,求助!!!已经完美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2015-06-04):
如题,设备就是银燕2204,MINICC3D,电调银燕12.机架子280.天地飞7遥控,6通道接受。一直在这方向舵,左右晃, 下一步总是灰色的。弄了一个晚上也不成,要死的感觉。CC3D是从LIUJIANG168少将那下的。先感谢。希望大家能指导一下哦。
2015年6月6日下午收到旧版CC3D,试飞成功!因为是新手,装的太粗糙啦,如果我哪装的不合适或者是能改进又或者哪里装得有安全隐患,还请大伙儿帮忙指出,谢谢大家啦!

网友:
学习下了 准备进军 穿越。

楼主:
就是这的

网友:
插电池没

楼主:
四个舵机插 cc3d.6条线插接受6个孔。

楼主:
呵呵,插上也不行,不插也不行,都试验啦

楼主:
第一天下午6点开装,弄到凌晨5点。完成所有安装。第二天下载CC3D,看泡泡老师的视频,一步一步调试。一直到晚上12.30,就是卡在这个遥控上。家里两台电脑试过不行,现在在单位这台电脑还是不行!一定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其实拿给朋友,人家就给弄合适了我飞就行。可是,我就想闹清楚,四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每一步,每一个细节,我都要闹明白。所以,还是在论坛发帖求助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插上也不行,不插也不行,都试验啦

确定接收是对好频的么

网友A:
可以手动校准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手动校准遥控器

发现,油门不动,副翼,方向,升降,三段开关都对。

网友:
直接手动校准

网友:
可能是通道反向了,楼主在调参软件往左打的时候摇杆往右打试一下。或者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通道混控了。

网友:
前面控的模式对吧?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卡在方向上,以为遥控器坏了,还另买了一个遥控回来就好用,谁知拿出以前那个再试了一次又可以了,也不知为什么,联系你重新刷一次,或者检查连线有没有问题是否不通电

楼主:
手动遥控时,我是左手油门,发现推油没反应。油门和方向在左手,推方向时,油门和方向一起动。也没有设置混空。

楼主:
改成这样,遥控器恢复出场设置,发现油门正常了,3通道的升降没反应,打4通道的方向,结果3.4一起动。

楼主:
无论怎么设置,3.4通道都是这样,郁闷

网友B:
别急,多走几步,流程,泡泡老师的视频,很受用的。折腾不动了,就休息休息再去弄一股脑弄容易把自己搞晕了,更不知道问题在哪了!

楼主:
重新换了另一台天地飞7.和新的接收。还是3.4通道有问题

网友:
准备入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急,多走几步,流程,泡泡老师的视频,很受用的。折腾不动了,就休息休息再去弄一股脑弄容易把自己搞晕了 ...

你说的对,我一直在参考泡泡老师的视频,但是你知道哇,弄到这一步下不去,真是内心很是焦虑。

网友:
之前遇到CC3D会抽,有时候接电就是校不了,重新上电就又好了,楼主可以试试刷一下最新的固件

网友C:
确定遥控器没设置混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遥控器没设置混控吗

确定

楼主:
换飞控,等几天再试。谢谢楼上各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一直在参考泡泡老师的视频,但是你知道哇,弄到这一步下不去,真是内心很是焦虑。

加油,最后会很有成就感,而且很珍惜的来之不易的成功!

网友C:
不能是硬件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是硬件坏了吗

是,MINI有问题

网友C:
拆开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上图看看

返厂了

网友:
硬件有那种单一通道缺失的,

网友:
。换一个新的

网友A:
固件也需要更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也需要更新下

这个要深入学习研究,可惜,现在等电调回来再重新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