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鹰眼锐视疑问!

楼主(2015-06-04):
旗舰版和专业版就差个dvr/黑匣功能!这个dvr是干什么用的?有没有必要买旗舰版带dvr的?

网友:
有必要,不要省那几块钱,到时候机子飞丢了还可以看dvr找回来

网友A:
反正我是没用到黑匣子。dvr是录像。问题是图传的质量不好。录像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没用到黑匣子。dvr是录像。问题是图传的质量不好。录像没意义。

以穿越常用808为例,意思是808自带录像,鹰眼的dvr是鹰眼的录像,所以808录像就够了,不用鹰眼录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穿越常用808为例,意思是808自带录像,鹰眼的dvr是鹰眼的录像,所以808录像就够了,不用鹰眼录了,是这 ...

是。808是自己的录像。鹰眼是录制屏幕的视频。图像质量是一个渣。鹰眼只是屏幕亮度清晰度什么的好。其他都没用

网友:
就是录像的,把你飞时候的视频录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是没用到黑匣子。dvr是录像。问题是图传的质量不好。录像没意义。

你是不懂吧?

网友B:
飞丢了可以找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丢了可以找回的

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懂吧?

我用了很久了。还不懂?想多了。你去用黑匣子小小飞机去。有毛用。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很久了。还不懂?想多了。你去用黑匣子小小飞机去。有毛用。试试就知道了。

对你没用。不代表都没用

网友:
请问,如果要使用DVR,是不是还要在自己加一个存储卡呀?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
鷹眼旗艦版有位置插TF咭,, 设定开机自动錄影的话,, 其余的都不用设定,, 这个DVR只是多重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