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飞控,舵机云台问题

楼主(2015-06-04):
轴距1米机架,八轴x模式,悟空飞控,futaba14sg遥控器。7008接收机,飞行没有问题,就是动(舵机接收机供电)云台旋钮飞机就进入失控自动返航模式,哪位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现在还用舵机云台(还是悟空飞控)?

网友B:
接调参软件,看云台旋钮通道是否影响到U通道就可以排除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用舵机云台(还是悟空飞控)?

朋友以前装的,他就要舵机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调参软件,看云台旋钮通道是否影响到U通道就可以排除是哪儿的问题

谢谢了,我在试试。

网友C(2015-08-24):
典型供电问题,舵机需要单独的供电。红线挑出,单独接be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供电问题,舵机需要单独的供电。红线挑出,单独接bec。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