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图传和2.4G的控会有干扰嘛?据说2.4G的控有跳频

楼主(2015-06-04):
2.4G的图传和2.4G的控会有干扰嘛?据说2.4G的控有跳频

楼主:
有办法避免干扰吗?

网友:
5.8G ..

网友A:
我以前有这样试过,因为433还没有到,手痒就飞上去了,地面看好像干扰不大,一飞上去超过10米左右就失控,然后就是飞控接管,不停的在头上绕圈。
问题是我是在家后门小空地飞的,飞机绕圈的线路很幸运的在楼宇之间穿过,基本上有半圈是看不到飞机只听见声音的,把我都快吓哭了。

最后电飞完平稳的降落在小湖中,没错我家后门有个小湖,或者说大水塘。

所以你还是别试了,赶紧搞个433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这样试过,因为433还没有到,手痒就飞上去了,地面看好像干扰不大,一飞上去超过10米左右就失控, ...

家位置设置的不错,要是丢星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