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要做飞机,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5-06-04):
                                                                                                 刚刚入模1个月,想做个飞机,但不知道还要什么材料 。弄了个模拟器,请大神列个材料表。谢谢

楼主:
有大神能帮我吗?5555555555.。。。。。。。

网友:
还是继续潜水学习吧,什么都不懂还要做飞机?如果对航模的飞行感兴趣就买个成品练习机,把基本功练好了在考虑自己做飞机,如果就是想享受自己做飞机的成就感,那就自己先折腾做吧。

网友:
我感觉你是单纯的图省钱才要自己做飞机的,这个不是简单一个材料列表可以解决的问题,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曾经视频指导过一个连舵面反正都不了解的哥们,他辛苦做了几天的机器,不到一秒就砸碎,还给自己车划坏了。这哥们已经直接退魔了。说了一堆,意思还是要多了解,起码要知道原理之后才能装飞机。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清单也给你一下:
机身,新手推荐冲浪者,塞斯纳之类的,翼展1.2-1.4米
电机电调,用2216哪个牌子的都行KV要1100左右的,电调要30A-40A的,螺旋桨要9047的推荐朗宇加好赢
舵机4个9克舵机,要一个Y线,两根延长线,推荐银燕
接收机和遥控器,随便买个距离能过1000米的,推荐天地飞

网友:
看帖子吧,找到喜欢的,估计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直接山寨之。
另外,俺猜不出来楼主是谁。

楼主:
多谢,但能不能发个微型小飞机。多谢!

楼主:
我不是为了省钱,但我也要再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2015-09-17):
楼主现在到哪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到哪一步了!

潜水两月